[另类] 闲着没事,搞个万能锂电胶枪

楼主(2019-06-09):
家里很多工具电池,
是时候发挥作用了,
这不就搞了个胶枪出来了,
可以插在任何工具电池上,
12-24V通吃,发热性换成T12了,
第一次没经验,处理发热芯的时候搞断了一根电极……

网友:
内容内容。。哈哈,大概是懂了

楼主:
内部图忘记上了……

网友A:
没看到控制板,装哪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控制板,装哪呢?

不需要恒温,跟普通的一样道理

网友:
图片好像不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控制板,装哪呢?

不需要控制板,原装的220V发热芯也是这种工作模式的,这个前部出胶口是全铝金属的,散热也比较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恒温,跟普通的一样道理

知道了,谢谢,改天也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控制板,原装的220V发热芯也是这种工作模式的,这个前部出胶口是全铝金属的,散热也比较厉害 ...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