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修一个飞利浦HX6730电动牙刷

楼主(2019-06-09):
HX6730修了好几次了,这次又坏了,震动很弱,又过了保,只能拆开自己修了
百度了一下震动偏弱,心里大概有底,估计是螺丝松了,要调一下

拆解略去,就是一个字,撬,大力出奇迹

果然磁铁把线圈吸一起了。
拧下螺丝,发现线圈掰不动

只能撬了

结果装回去还是没用,震动弱
继续拆

这个地方比较难拆,底下是这么固定的
顺便拆下来发现线圈背面还有一个螺丝固定。。。百度根本没人提

调到最大
装回去没用,这下头疼了,估计电机坏了
顺便发现磁铁很松,问了下淘宝修理的,说是固定磁铁的东西断了
蛋疼,会不会是刚才给用螺丝刀给撬坏了.....
没办法,激光焊接的拆不了,只能买新的

换上去就好了

可惜不能无损

网友A:
到付给我吧,兄弟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付给我吧,兄弟

修好了还到付啥

网友B:
哥,哪里断了?麻烦在图上标一下嘛,两个放一起对比,真没看出来两个区别在哪里哦。

网友:
那个璜片坏了!

网友:
怎么回事啊?小老弟

网友:
恭喜修复,旧的机芯可以拆散了再绕线圈做一个高压发生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哪里断了?麻烦在图上标一下嘛,两个放一起对比,真没看出来两个区别在哪里哦。 ...

不知道哪里断了
焊接的拆不下来

网友C:
我搞过很多次了 通病 设计上完全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不了多久又会移位被吸住  永久解决方法是用AB胶粘住  别用502强度不够

网友:
同款路过,很好用,用了之后再也不长牙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搞过很多次了 通病 设计上完全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不了多久又会移位被吸住  永久解决方法是用AB胶粘住 ...

老用不坏,新款卖给谁啊!

网友:
飞利浦HX6730电动牙刷

网友D:
无损拆解很简单的,去掉刷头,用金属杆那头往地上垂直怼就行了,轻松愉快无损拆解

网友:
也想买一个,不知道刷牙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损拆解很简单的,去掉刷头,用金属杆那头往地上垂直怼就行了,轻松愉快无损拆解 ...

是这样拆,拆过好几个

网友(2021-01-03):
最近也在折腾自己的牙刷,我的是电路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