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胜利VC890D万用表

楼主(2019-06-09):
胜利890D某宝购买到手后 电压欧姆插口总是接触不好,一直是把表笔插头撑一撑,晃一晃凑和用,今天实在是怒了,拆开发现原来是接口没焊接牢固已经脱落了,胜利这品控也是没谁了,有同样问题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拆都拆了,不改个9999,方波,啥的能行吗

楼主:
菜鸟,只会用测个通断 电压

网友:
还帶盒子,成色好。要50么?

网友:
哦,以为咸鱼呢。不如上咸鱼看看。

网友:
这版本比我的新一点

网友:
我的也是拆开补了焊盘,

网友:
胜利退不了

网友(2019-08-08):
胜利越来越差了,双保险只见一个,ptc电阻没看到,缩水严重,不如买个优利德,同价位的型号或者是136B+/C+

网友:
做工缩水,两个保险只有一个,还没同价位的优利得好

网友:
请教一下,这种表电压档全部失灵,其余档位正常,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0-11-13):
包装盒上那些文案措辞感觉还不如山寨产品……

网友:
胜利居然沦为电子垃圾的代表牌子了

网友B(2020-12-19):
那位朋友知道这个管子型号吧!电池碰反了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都拆了,不改个9999,方波,啥的能行吗

只想增加频率功能,不知道咋弄

网友:
今年陆续买了两个890C,一个增强版一个应该是今年初的新版,两个都不错,精度很高,家用足够了,新版的拔盘改进了,手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位朋友知道这个管子型号吧!电池碰反了烧了

我的型号跟你一样,里面板子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位朋友知道这个管子型号吧!电池碰反了烧了

没找到你说的芯片

网友(2021-04-08):
引用 网友B:
那位朋友知道这个管子型号吧!电池碰反了烧了

ht7133-1 ,稳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