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声卡的虚拟仪器输入电压能达到多少伏?

楼主(2019-06-09):
如题,在旧笔记本上装了基于声卡的虚拟仪器,用麦克风端口输入,作为业余新手在音频范围内简单使用,但一直不知道直接输入的信号在多少伏范围内是安全的,这里有哪位高手能解答吗

网友:
这玩意n年前玩过,基本就是玩具,没有实用性,lz如果用于学习可以试试但不推荐实际应用,输入不要用mic增益太大,输入mv级别的 控制不好容易挂,如果软件支持line in 用线路输入比较好,几百mv之内安全。更安全的前面加一级运放隔离一下最好,精度啥的不要奢求,没有精度可言,就是个学习作用~

楼主:
OK,我也就是业余玩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