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 xl4016+lm358恒流电路

楼主(2019-06-09):
手头有一个4016的芯片,已经根据官方datasheet做成了可以调压的电路。官方调压电路如下:

虽然可以调整电压,但是带载(12v 1-2A)时候有自激声,电感是ATX电源12v回路的拆机电感,手头没有设备也测不了是多少uH的。然后用的洞洞板搭的电路,图片稍后上。
原来是使用一个100k的可调电路代替调压中的R1和R2实现电压可调。

现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增加LM358实现电流可调的电路。我想问一下下面的几个问题:
1,这个可以调流的电路应该怎样接入电位器或者改动实现电压和电流可调?
2,图中DZ稳压管我猜是用来给LM358供电用的,能否替换成L7805CV或者L7812CV,实现给LM358的供电?(L78XXCV耐压35V)
3,图中D2稳压管说是实现限制最大输出电压,请问该稳压管能否去除?

希望知道的坛友能回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改变LM358反相输入端电压可以改变恒流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LM358反相输入端电压可以改变恒流电流大小。

是指改变R5的阻值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指改变R5的阻值吗?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87565
这篇帖子用的是lm2596,我猜xl4016也能用这个帖子的电路和方法吧,我先按这个帖子试试看。

网友B:
15v稳压管就是运放供电,电流需求很小没必要7812之类代替。
d2是输出电压反馈不能去,去了电压不受控,想简单调压可更换对应稳压管,输出电压=稳压管稳压值+1.25  ,可调可以加个运放基准比较电路
调流这个电路没设置独立基准,运放接成11倍放大器,利用4016内部基准,恒流值=1.25/11/0.025,想改变cc值简单可更换cs电阻,可调可以改变r5或r6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v稳压管就是运放供电,电流需求很小没必要7812之类代替。
d2是输出电压反馈不能去,去了电压不受控,想简 ...

那么请问能否使用这个电路图:

来自这个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87565
我看这些集成的降压模块好像都有一样的5个引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能否使用这个电路图:

这俩不是一个东西,为啥要用这个电路,你打算干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改变R5的阻值吗?

可以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俩不是一个东西,为啥要用这个电路,你打算干什么用呢?

我打算用xl4016做一个类似于那个帖子里面的,可以调压和调流的模块,只是那个帖子用的是2596而我想用4016做,4016输出电流更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变LM358反相输入端电压可以改变恒流电流大小。

哪有什么反相输入电压!这是个12倍线性放大,按照手册提供的参数,4A对应0.025欧姆,是0.1V,放大12倍是1.2V,刚好是XL芯片的1.2V内部比较电压,这时候输出为0,实现限流。要改变的是放大倍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xl4016做一个类似于那个帖子里面的,可以调压和调流的模块,只是那个帖子用的是2596而我想用4016 ...

这俩东西不一样不能照搬,调压调流方法已经告诉你了,可以自己简单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有什么反相输入电压!这是个12倍线性放大,按照手册提供的参数,4A对应0.025欧姆,是0.1V,放大12倍是1 ...

你说的对,分析的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俩东西不一样不能照搬,调压调流方法已经告诉你了,可以自己简单改一下就可以了~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2841

我在淘宝发现有xl4015的模块,然后有坛友买了回来把电路抄了出来,专家能看看这个电路能用不?图中的LM358正负极画反了了,4脚和8脚需要换过来,其它不知道有没有画对。

我是打算用20V 4.5A的笔记本电源作为输入,所以应该不存在这个帖子里面说的给LM358供电不足的情况。

下面是这位坛友画出来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2841

我在淘宝发现有xl4015的模块,然后有坛友买了回来把电路抄 ...

才看到这张图连最重要的电感也忘记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2841

我在淘宝发现有xl4015的模块,然后有坛友买了回来把电路抄 ...

这是个充电器的图,除了没画电感没大问题,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充电器的图,除了没画电感没大问题,可以用的~

帖子说这个电路有缺陷,不是358供电不足,而是不能短接输出端然后通电,正确使用方法是先给模块通电,然后万用表打到电流档,两表笔接输出端,再调节输出电流到合适。再输出端接负载。然后下次断电上电的时候,模块的恒流会失效,突然会输出最大电流。所以模块每次都只能空载通电待输出电压稳定后再接恒流负载,否则会因为上电瞬间突然恒流失效导致恒流负载损坏,比如说用在驱动led上面,那岂不是每次都要先断开led与输出端的连接?这样有点不太科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帖子说这个电路有缺陷,不是358供电不足,而是不能短接输出端然后通电,正确使用方法是先给模块通电,然 ...

2脚和电压取样电阻节点串个二极管(极性左负右正),恒流led负极接2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2脚和电压取样电阻节点串个二极管(极性左负右正),恒流led负极接2脚

你是说xl4016的2脚也就是fb引脚吗?那个恒流LED已经接在了FB脚了,新增的串联二极管是指在电位器与fb的引脚连接之间新增一个二极管,二极管正极接电位器引脚,二极管负极接FB引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xl4016的2脚也就是fb引脚吗?那个恒流LED已经接在了FB脚了,新增的串联二极管是指在电位器与fb的引 ...

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这个二极管应该选用哪种?普通整流二极管还是快恢复肖特基?为什么这样做可以避免上电瞬间突然输出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