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IY优盘:手机EMMC VS 固态硬盘flash 读写对比

楼主(2019-06-09):
想看成品图:

某宝采购:

手机EMMC优盘主控板和8G芯片:

固态硬盘优盘主控板和16G芯片:

手机EMMC 8G优盘读写:

固态硬盘Flash 16G优盘读写:

大家可以看出,DIY优盘,选择哪种储存介质好吧。

网友:
我那64g MAXELL 还不错,就是热死
夏天读盘 写盘 能上到70多度,
可怕吧
只能少用了

网友A:
IS903适合大文件读写,极限300R/200W,读写零碎文件就歇菜了。NS1081+EMMC读写小文件比较有优势,极限160R/140W,比IS903要低。现在有综合了2款主控优势的芯片,SM3280,只不过目前较贵。

网友:
你用EMMC颗粒是6年前4.4协议很慢的颗粒,没有可比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903适合大文件读写,极限300R/200W,读写零碎文件就歇菜了。NS1081+EMMC读写小文件比较有优势,极限160R/1 ...

160R/140W是双贴刷高速固件,这个4.4的16G EMMC也就这样的速度了,要跑满速度得双贴32G以上MLC EMMC 5.0的,发热大得装塑料壳里面分分钟要掉盘

网友(2019-07-13):
其实你这个对比没太大意义,用双方的强项对比对方的弱项。
手机emmc速度远比这个快,而ns1081这个板子只支持3.3V Vcq,不支持HS400标准,eMMC4.5的满速都跑不动,速度很操蛋
IS903强项在于连续读写,4K速度惨不忍睹

网友B:
目前有几种高性能的U盘方案,上面这几个算比较小儿科的吧
SM3280/3281,3281是3280的缩水版,这两个4K性能比较接近,3280顺序读写更强,不过目前只支持非常新的NAND。最近又出了个SM3282,号称单芯片移动SSD,可以期待一下。
SM3350/JMS901,UFS转USB桥接芯片,利用UFS原生性能,性能非常强势。
SM2246XT/EN,加上ASM115x桥接芯片,本质上是个SATA接口的SSD,再通过USB转SATA芯片桥接,性能可想而知。
JMS583,配合各种NVMe SSD,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有几种高性能的U盘方案,上面这几个算比较小儿科的吧
SM3280/3281,3281是3280的缩水版,这两个4K性能 ...

那到底是哪种好呢?

网友(2021-04-09):
手机emmc芯片有些老了,可以买ufs2.1到3.1的芯片。现在手机都是用这种,应该快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