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NZR USB-C to Lightning数据线评测

楼主(2019-06-09):
今天带来的是AENZR的 TYPE-C 2 Lightning数据线评测。
往期回顾:

三人禾 USB-C to Lightning数据线评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625
OPSO USB-C to Lightning数据线评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409
包装盒红+黑,比较有活力,明确标注Made For iPhone&iPad,当然只要是Lightning接口的都是支持的。

反面是英文说明书,清楚的说明了接口类型,长度,颜色,电流和协议。

侧面标注了支持pd快充的设备,当然最新推出的iPadAir和iPad Mini5也是支持PD快充的。

包装盒内数据线使用塑料袋包装,暂且叫他塑料袋。

用于对比的四根数据线分别为ZMI,Apple,OPSO和AENZR

四颗闪电端子均是C94端子,这是数据线的核心。

zmi使用了类似Apple材质的数据线,opso和Aenzer使用了编织数据线,
值得一提的是AENZER的线材手感非常棒,丝滑无比,绝对秒杀OPSO。

Type-C端子只有AENZR使用了满血端子,虽然其他三根数据线去掉了一些针脚,但是并无大碍,因为充电只用了CC0和CC1,D+,D-四根数据线和电源线。

本次用于测试的设备是小米20Ah移动电源高配版,Type-C最大输出45W,所以不存在输出瓶颈问题。

首先对不支持PD的AirPods一代进行充电测试,均可以使用普通5V进行充电,这样就不用因为耳机多带一根 A2L数据线。
四根数据线功率分别为:
ZMI:1.49W
Apple:1.46W
OPSO:1.41W
AENZR:1.46w

接下来对剩余电量为20%的iPhone 8 PLUS充电,可以正常激活PD快充,电压选择为9V档位。四根数据线功率为:
ZMI:14.72W
Apple:14.72W
OPSO:14.27W
AENZR:14.59W

接下来对剩余电量为多少我也忘记了的的iPhone 7充电,因为iPhone 7不支持PD快充,电压默认5V档位。
四根数据线功率为
ZMI:8.32W
Apple:7.60W
OPSO:7.33W
AENZR:7.50W

接下来对剩余电量为65%左右的iPhone X充电,可以正常激活PD快充,电压选择为9V档位。四根数据线功率为
ZMI:14.66W
Apple:14.38W
OPSO:15.31W
AENZR:14.01W

接下来对剩余电量为25%左右的iPhone 8充电,可以正常激活PD快充,电压选择为9V档位,受电池容量限制,iPhone8最大支持12W充电。
四根数据线功率为
ZMI:12.90W
Apple:12.72W
OPSO:11.98W
AENZR:12.32W

最后对iPad Air 3充电,电源使用坤兴30W PD充电器
成功开启15V 30W PD快充,这次只测试了三根数据线,功率分别为:
Apple:29.17W
OPSO:29.17W
AENZR:29.16W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说明,搭配PD充电器和PD充电线对支持PD的设备进行快速充电可以达到高于原装充电线几倍的充电速率,大大节约充电时间。
且不同品牌MFI认证的C94数据线对充电速度影响不大。

本次评测的AENZR数据线采用编织线,原装C94端子,长度1.2M且自带捆绑扎带,不用担心线材缠绕打结,且手感非常棒!!这是我用过手感最棒的充电线了。
固定C94端子的部分和原装线材基本一样,不用担心因为手机壳开孔过小而导致数据线不能完整的插入手机充电口,这条数据线非常推荐购买,做工非常棒,有需要的朋友可与考虑入手。

快充为便捷,慢充保寿命。

END

网友:
哈哈,跑这里了!

网友A:
C94的原厂连接器要快二十块钱一个,但做条线出来差不多要卖一百来块,利润还是有的。哈哈。但二十块一个的连接器,没有苹果认证也拿不到货呀,这个C94不知道过段时间有没有破解版的,到时候C转L的山寨线是不是也支持苹果快充了,哈哈就算做出来,苹果也会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通过软件升级,让山寨线又不能快充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94的原厂连接器要快二十块钱一个,但做条线出来差不多要卖一百来块,利润还是有的。哈哈。但二十块一个的 ...

认证线是为了尽可能保证设备安全,一根数据线能赚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认证线是为了尽可能保证设备安全,一根数据线能赚多少钱

苹果快充用的是PD协议,是一个公用的协议,所以谈不上什么保证设备安全,如果苹果用的是一个私有的协议,才能保证它的产品与其它充电设备之间不能通用从而达到保证设备安全。从广义上来讲,苹果就是为了利润最大化,才搞个加密算法,让手机与原装线之间加密后,杂牌线达不到通讯条件就拒绝充电。苹果公司并不是一家什么伟大的公司。安卓的其它公司的产品不一定就比它差多少,安卓的接口也没有听说过用杂牌线就炸手机的。而炸过的手机象三星是本身 设计就有问题,质量造成的炸机、所以呢,你自己去想。至于利润有多少,我们公司就是做线材的,一个月做500k PCS以上的数量,全做出口的。利润也不高几块钱一条的利润。但这种线,卖一百,苹果要向c94厂家收取费用。你生产c转L的线,也要苹果认证。认证要不少的费用。你做一条线,苹果也要收费不少专利费用、所以才会造成一条线上百块,实际成本并不高。你看以前的不支持快充的线,才卖多少钱一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快充用的是PD协议,是一个公用的协议,所以谈不上什么保证设备安全,如果苹果用的是一个私有的协议, ...

一旦电源失控、电源是不是就和手机直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旦电源失控、电源是不是就和手机直连了

我说的是苹果故意把C94与手机之间的通讯加密了,而不是保护电路的事情,保护电路别人也可以做,再说安卓手机数据线没有保护电路吧,也没见烧掉几台手机吧,现在的上级充电头设计的很好,很难说会遇到 五伏输出的充电头坏了后会变成十几二十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苹果故意把C94与手机之间的通讯加密了,而不是保护电路的事情,保护电路别人也可以做,再说安卓 ...

感谢您给大家科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给大家科普

这只是个人观点,不敢说是科普,要科普得是我们论坛的大神才能给大家科普,哈哈

网友(2019-09-10):
朋友生产的破解版的才卖10几块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