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修一个balser Aca2500 千兆网工业相机 就是市场上卖的最火的那款

楼主(2019-06-09):
工业相机做工真的没的说,  没有连接器,直接把FPC线嵌到了PCB中,只能原件级维修。
故障:没图像,发热。
估计cmos或者ADC有问题, 多半是供电。
拆开检测供电。 确实15V供电异常。  短路保护。
换掉供电IC正常。
具体拆螺丝就不拍了  没有价值

网友:
不仔细介绍一下怎么个维修思路嘛。
这类维修通常是先只通电不接信号线。用熏松香的方法看那里发热。

网友:
以前维修时用jai,电警用,多数故障为左右亮度不同

网友:
软硬结合板。现在AD可以直接画了,但好像能做的板厂不多

网友:
支持楼主发帖,过于精密拆还行,修么有楼主的功力啊。

不知道多少万像素的?

网友:
还以为楼主是三宝的?这款我们前年用了1000多个,cognex也是找这家代工的

网友:
看起来做工非常不错啊

网友(2019-07-10):
软硬结合版,现在很多手机厂家也有这种工艺的。

网友:
结合版PCB工艺。。。

网友(2019-08-17):
工业相机这玩意死贵死贵的

网友:
难道感光元件是CCD?

网友(2020-09-13):
这用的是Sony CCD,是acA640,aca2500-14是安森美的1/2.5" cmos

网友(2022-11-02):
第一次见,不错不错。

网友:
卖的贵是有道理的,哈哈,是漂亮!!海康有款工业摄像头貌似也是这种pcb设计,柔性+硬性结合

网友:
工业相机响应速度快。传输速度快

网友:
前段时间你这个上面的阿特拉的FPGA芯片都值好几百。。。。。

网友(2023-04-22):
楼主好  这种相机我也有一个,怎么测试好坏?我下了软件连上相机图像很奇怪

网友(2023-06-23):
谢谢分享,那cmos真大

网友(2023-07-29):
好 精巧的,不错 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