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迅捷 FWR200 V10.0 路由器 拆解.... 看到了新主控

楼主(2019-06-09):
大家好,这里是 我们这次来拆解 这个新款的迅捷FAST FWR 200  V10.0
  这个路由器是学校里的套餐赠送的 我看着做工比较一般...就给拆了,到手还没开箱就给拆了...
这个帖子如果没什么问题其实早就可以发出来了,可惜我带去的九年前的笔记本GPU挂了,回去得慢慢修(补焊不行还得拆下来重新植球)
前几天还去参观了CP24展 所以就拖到了现在,挤出了一点点时间写这个帖子...

另外:长指甲警告,如果对于过长的指甲敏感会引起不适,请勿查看...由于个人日常拆机的需求才留的指甲

由于这一代用的是和前几代不一样主控 所以我就发了这个帖子
下面正片开始:
首先是外包装,看起来是很标准的包装,和前几代没什么区别

我们打开包装,里面随意的放着说明书和保修(有人会去修这个低端机吗,感觉成本不超过20,还不如去闲鱼拣垃圾)

电源适配器是见惯不怪的9V0.6A

然后我们就来看看本体吧 全身白色的塑料外壳 没什么分量和我的USB表对比一下大小,这个模具到底延用了几代了

我们看看I/O部分 →顺序依次是 重置按钮 电源接口 WAN口 四个LAN口

下面我们拆开天线看看

机器仅有卡扣固定 随便就拆开了,拆开就长这样(PCB细节在下面放出)

背面是什么都没有 焊点倒是挺干净的

先看看PCB的全览...只看到了放固件的闪存 其他什么都没有,这个主控是内置缓存,功放的...板子上其他只有滤波,时钟晶振两个网变几盏指示灯

然后仔细看看主控是QCA9535网上找了一圈没看到资料......

至此本次拆解这个迅捷FAST FWR200 V10.0就到此告一段落了
如果有知道这个主控相关资料的朋友可以把其相关资料放出在评论区 谢谢啦...

补充内容 (2019-6-12 13:06):
写错了,LAN口只有三个…

网友:
QCA9535,集成16-32M左右的RAM吧,和MT7628KN/MT7688KN差不多,主要是物联网设备和类似以前703N的迷你路由器用

网友A:
现在的低端路由器基本都是这种货色的了
里面就小主板加一集成块,然后就什么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低端路由器基本都是这种货色的了
里面就小主板加一集成块,然后就什么都没了 ...

没错,就是这样…

网友:
低端路由联发科高通都这样玩,这价位的路由就不要奢求什么了,能用就行了

网友:
QCA9533比9531省了PCIe和USB,9535比9533集成了8M内存,下次再砍掉啥

网友B:
这都出到V10.0版本了,普联系也是执着

网友:
这天线也是越来越省了,消费电子为几毛钱拼来拼去是不是都这么玩啊。天线直接上PCB铜箔单面板了,IPEX头也没有,直接工人焊。

网友:
偷隔壁的宽带,冬天下载8MB  现在800K   尼玛  就是迅捷的WiFi

网友:
看惯了好的这种缩水货真看不上了

网友C:
这种有线速度上不了8m,,,,,,,,,,,lz你测测你的试试

网友:
哪有四个LAN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出到V10.0版本了,普联系也是执着

明明是迅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有线速度上不了8m,,,,,,,,,,,lz你测测你的试试

你是指8Mbps还是8MB/s
另外,我是不会去用这种垃圾货的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马上改正~

网友B:
TP-水星-迅捷其实是一家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水星-迅捷其实是一家人

好的,收到

网友:
QCA9535 = QCA9533 + 8M_DDR1

网友D(2019-11-14):
不知道这种入门设备买来还有何用

楼主(2021-04-27):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种入门设备买来还有何用

运营商低端套餐送的东西嘛...
看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