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接上贴拆修小电机改吹风机

楼主(2019-06-09):
拆除加热丝看的清楚点。

和玩具上的电机没啥区别。

电刷铜片的,

这张看的清楚点。

换向器磨损严重。

找配件,换电刷。

一堆没有一样的。,只能修理了。

这个换向器长了一点。

下面的这个可以,但转子比较小。

决定还用原来的转子,更换换向器。

拆下来了。

上润滑脂,装上。

接充电宝。

加热丝,云母片拆除。

完活。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赞一个。

网友B:
有内行的来说说,为何有的电吹风卖上千元,智商税还是设计值钱,比如松下戴森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内行的来说说,为何有的电吹风卖上千元,智商税还是设计值钱,比如松下戴森之类。 ...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内行的来说说,为何有的电吹风卖上千元,智商税还是设计值钱,比如松下戴森之类。 ...

上千元的电吹风用料肯定会好点,比如用无刷电机,精准的温控,附加什么纳米离子功能啊等。高端的电吹风和普通的真的有区别,风力猛但噪音小,温度控制很好感觉不烫,其它附加功能也是做广告的资本。当然,高端电吹风除了生产成本和研发成本外最主要的还是溢价,高端的东西就这样,主要是为有钱人准备的,普通人看看好了,买个一百几十块的康夫够用了

网友(2023-08-19):
磨损的比较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