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上次搞好了电批,今天折腾它的电池

楼主(2019-06-09):
    废品站收了一把12V锂电的螺丝批,故障是调速开关中的触片断裂短路,上一贴修好了调速开关,今天折腾它的电池。
    修调速开关的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188&extra=

    就是这个:

   12V 1.3AH 的锂电池:

插口面:

  中间圆口是5.5的充电电源接口,两边偏口是输出到电批的正负极。
  电池盒与底座不是螺丝连接的,是搭扣连接,相当不好拆,撬棍也不好插,还好是软性的塑料,生拉硬扯终于分开了,没有损坏:

   从电池盒抽出电池组就简单多了,一推就出来了:

   充电保护板:

   烧得有点惨了,那个大的贴片电阻焦了起皮了,这应该是检流电阻吧,放大看还能看清阻值是R003,3毫欧?怎么这么小?
PCB上的铜箔烧了一大块,估计MOS管也保不住了。
   换个角度再看看:

   两个MOS管:一个是CSD30N55,一个是CSD30N40,都是NMOS,怎么就用不一样型号的管子呢?
   用万用表测R003电阻,没有烧断,阻值太小万用表读不出阻值,几乎就是短路状态,这样看来这个电阻还可以继续用的,
一般采样电阻不会有烧短路的,只有烧断的。再测两MOS管,CSD30N40这个的DS、GS都已经短路了,CSD30N55这个没问题。

   结合上一贴中,电批调速开关内部短路的情况分析,这个电池组就是由于调速开关短路而烧断开关MOS的,R003命比这MOS大,MOS烧断后保住了R003。
    故障有没有扩散呢?得仔细再查查,可是没电路图,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跑电路吧,这是双面板,我这个近视加老花,真是跑不了。只能自己猜测加分析了,检流电阻接在MOS管的S脚上,故障是不是扩散关键看S脚相关的器件,当DS、GS短路时,D脚上的电源电压都加在G脚上,但这里的电压只有12V,加上R003也没有烧断,那么G脚上的其它器件应该不会损坏。按这样的思路,这个保护板更换MOS管后应该能修复,那就继续干。
    要拆下这个MOS管,有点难度。直接用热风枪吹,下面就是锂电池,有危险,所以还得把这个板先拆下来:

  4个焊点:B+、B-、B1、B2,保护板就下来了,那根黑色的尾巴是测温的热敏电阻。这个电池组还靠谱的,该有的都有了。

    拆下了电路板,再拆MOS应该不难了,可是翻过来一看,这个MOS的背面都是贴片的小电阻、电容(照片忘了拍了),用风枪吹的话,MOS没下来背面的小电阻、电容可都先跑下来了,所以只好用烙铁烫了。
    堆锡大法,加生拉硬拽,终于把这个MOS干下了:

   当然了,S脚上的PCB铜箔也一定要追随而来的。
   看看这个惨样:

  就是这个摸死的MOS: CSD30N40

  拿下了MOS的尸体,接下来就是找替换件了。先查CSD30N40的资料,这个资料也不太好找,网上找了个FQA30N40,估计差不多的参数

     400V 30A 290W。400V? 咋就400V呢,这可不是开关电源呀?咋就用400V的呢?还是290W,不可能呀,这么小的一摸死,——哦,封装不一样,一个是直插的,一个是小贴片的。
     这种小贴片的MOS真不太好找,记忆中只有电脑主板上有,就不知参数行不行。
     翻箱倒柜,找出块旧主板,热风枪一通吹,掉下来一堆。

    这块就是来救急的主板,吹前没拍,这是吹后的:

    吹下来的MOS:

  都是K3918和K3919,还有没吹下来的:

一堆副产品:

   各种电解电容和电感。

    再查一下K3918和K3919的资料:

    K3918MOS:25V 48A  7.5mΩ

    K3919MOS:25V 64A  5.6mΩ

     这参数与400V比起来实在差得太远了。但这是12V的电批呀,电源只有12V,没必要那么高耐压的MOS吧,而且上一贴中也看到了,在调速开关中装有始终与电机反向并联的消反峰的大二极管,所以电机的反峰电压对保护板上的MOS影响也不会太大。用25V耐压的MOS管应该不会有大问题呀。这两种管子的电流肯定够了,DS导通电阻已经是mΩ级别的了,一样封装一样大小的功耗不会相差太大吧,不管了就用这个K3918了。
     焊上,S脚用一小段铜导线折个弯把原来断了的PCB铜箔连上:

    丑是丑了点,但检查无误,应该能正常工作。

    接下来就开始整电池组了。
      先用维修电源给单节电池试充电,发现3节电池中有一节内部断路了充不进电。这就麻烦又来了,18650的动力电池我倒是备了不少,但是,大神们都说,锂电3串的话要用同型号、同容量、同批次的电池,否则有不测之风险。深刻领会大神们的教导,只有把原来的这2节好和这节坏的都放弃了。
     在其它备用的电池中找出3节相同的电池,重新进行组合。

     原来的电池:看不出多大容量

     新找的3节相同的电池:

     容量是2000mAH的。

     再找出几片以前拆机珍藏的镍片:

     虽然是看着小小的烂玩艺,珍藏下来还能派上用场的啊。

     我穷人一个,没有微波炉点焊机,只能用土法——锡焊:

     而且焊工也不太好,话说这烂镍片上锡也困难啊,用砂纸打磨好久才算焊上了(大母指甲都麻掉了一层)。
     用胶带绑一绑,原来的三角形绝缘垫照样垫上:

      保护板焊回去:

    装回电池盒中:

   扣回底座,再跟原来的电池合个影:

    测试:
       用维修电源调到13V,给这个电池组充电,充电正常,几个小时后充到12.6V自动断电停充,说明保护板功能正常。
至于3个电池是不是平衡,还没有测试,也不知道怎么测试比较好。
      电池组装到电批上,使用正常。

       从此,我有了两把锂电电批:

     全贴完,谢谢围观。

网友A:
费了不少功夫,终于满血复活了,我也买了一个打黑机,过两天才到手,估计也会有一番折腾……

网友B:
下一步可以试试变速山地车改电动,夹头固定11T齿片,和废旧卡飞花鼓塔基,链条连接到32T齿轮上。

网友C:
辛苦啊,这折腾的不轻,拆这种贴片MOS我是先加热D极,用很薄的刀片插进去分离,其它两个脚刀头一次就下来了

网友D:
恭喜楼主修复保护板!
楼主比我幸运多了,保护板正面烧得很惨烈,背面没有受伤。我的恰恰相反,正面崭新如初但充放电均不正常,粗测MOS短路,也是从旧电脑主板上拆了一个更换,但故障依旧。再次拆下保护板用放大镜检查保护板背面,才发现密密麻麻贴片元件之间的一段铜箔已经烧黑爆皮(图中黄线处)。因没有楼主这等技术水平,只能暂时跨过保护板让3串电池裸奔了。顺便请教坛友:这种情况下元件会不会大面积损坏,保护板还有修复希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费了不少功夫,终于满血复活了,我也买了一个打黑机,过两天才到手,估计也会有一番折腾…… ...

也没打个松下 ?我打到一枚12V松下 ,做工很精致,齿轮很结实,

网友E:
好帖 ,没分也回复一下 ~
镍镉电池的电钻,名字起的失败 ,应该叫美利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修复保护板!
楼主比我幸运多了,保护板正面烧得很惨烈,背面没有受伤。我的恰恰相反,正面崭新如 ...

断了铜箔飞线补焊一下,旁边空白焊盘补焊一个K3918上去减轻mos负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费了不少功夫,终于满血复活了,我也买了一个打黑机,过两天才到手,估计也会有一番折腾…… ...

乐看你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一步可以试试变速山地车改电动,夹头固定11T齿片,和废旧卡飞花鼓塔基,链条连接到32T齿轮上。 ...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数码坛大神做不到,一个没注意还真会有人骑着这拉风的山地车来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辛苦啊,这折腾的不轻,拆这种贴片MOS我是先加热D极,用很薄的刀片插进去分离,其它两个脚刀头一次就下来了 ...

你这个办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断了铜箔飞线补焊一下,旁边空白焊盘补焊一个K3918上去减轻mos负担

谢坛友提示,等有时间时试试。问题是这段铜箔从好几个贴片旁走过,而板子上的蓝色绝缘保护漆很浓,看不清线路走向及连接情况。倒是有坛友分享过这个保护板的电路图,但因元件太多还没有完全对上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修复保护板!
楼主比我幸运多了,保护板正面烧得很惨烈,背面没有受伤。我的恰恰相反,正面崭新如 ...

你这个板子可以再补焊个MOS在那个空焊盘上,两MOS是并联的,跟我那个不一样,我那个不是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帖 ,没分也回复一下 ~
镍镉电池的电钻,名字起的失败 ,应该叫美利坚
...

回皇上,美利坚坚不了多久了,预言了它是美利亚。
再回皇上,美利坚要淘汰,镍镉电池更要淘汰,所以从前在老站的时候已经发贴换了锂电的芯了。
老站改装锂电的贴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7311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板子可以再补焊个MOS在那个空焊盘上,两MOS是并联的,跟我那个不一样,我那个不是并联的。 ...

我那个保护板因存在更隐蔽的问题,没能修复,所以也就没有补焊MOS,锂电池直连P+、P— 了。
开始看你那两个MOS的中间极(散热片)是相连的,也以为是并联的呢,还纳闷怎么一大一小。看来应该是小MOS管充电、大MOS管放电,我那个管充电的是更小的MO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坛友提示,等有时间时试试。问题是这段铜箔从好几个贴片旁走过,而板子上的蓝色绝缘保护漆很浓,看不清 ...

我找不到相关的电路图,把你收藏的电路图分享一下好吗?

网友:
主板上找配件不错!
没子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不到相关的电路图,把你收藏的电路图分享一下好吗?

你那款保护板的电路图我没有,我那款跟你的不一样啊。需要我那款的话,可以找找看,应该能找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下一步可以试试变速山地车改电动,夹头固定11T齿片,和废旧卡飞花鼓塔基,链条连接到32T齿轮上。 ...

保护板的那4个,B1,B2,B+,B-的怎么接线,我的海鲜电钻电池组也报销了,弄好了,不会接线
最好能能个示意图参考下,可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保护板的那4个,B1,B2,B+,B-的怎么接线,我的海鲜电钻电池组也报销了,弄好了,不会接线
最好能能个 ...

你看5楼第一张图上标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