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拆坏固态做U盘(2019.6.9)

楼主(2019-06-09):
闲鱼收了块坏固态,JMF60F+一颗MT29F512G08CKCCB(PF574),网上没找到合适的量产工具,然后就拆了做U盘吧。

这个颗粒速度应该一般,所以准备上SM3267AE。

焊接过程略。

上量产工具,识别正确,焊的没问题。

量产过程略,下面上速度测试及跑圈图。

这速度,做个启动盘还不错。
完结,散花,另外拆的JMF60F主控板付运费送。

网友A:
我就想知道怎么焊上去的,看到BGA的东西就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怎么焊上去的,看到BGA的东西就头疼

玩BGA,风枪肯定是必需的,另外值锡钢,锡膏,焊油这些个也得有。我原来是看到TSOP头疼,因为玩坏过一批东西,心理有阴影,最近刚从阴影里出来。

网友:
技术人才啊,固态能量产成几个不同的引导盘吗

网友:
这货贴3267很合适,写入速度到头了,如果贴3281读取会上200写入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