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正泰排插改氖泡指示灯

楼主(2019-06-09):
现在的排插指示灯基本上都是二极管串电阻,用它一年半载就电阻发热烧坏。
少见有氖泡指示灯的。欧普有少数是氖泡串电阻的,可能是成本控制的原因。
氖泡串电阻大部分功率都消耗在电阻上发热。淘宝买了20只630V103CBB电容,直接串联氖泡即可。光线柔和漂亮。而且电容是无功功率,不会发热也低碳环保。
制作过程中漏拍了图片,将就着看。

网友:
这办法好,闲了也换换。

网友:
貌似很多插板连指示灯都没有的

网友:
我还有三个正泰6位带漏电保护的放在角落吃灰

网友:
还可以啊,看看

网友A:
很不错 不过电阻容易坏是功率选型的问题 我见很多都用八分之一瓦电阻 用几个小时表面都烧的漆黑了(有时遇到烧黑但还有阻值的量是600多K[黑入问号]) 我自己改都是蓝光的LED 直接换200千欧姆二分之一瓦电阻 一来不会太亮(对于我来说) 二来也不怕烧坏
之所以蓝色做电源指示只是 因为买太多了
我知道国标里指示灯要求
蓝色 影响运行的警告指示 需要人工强制性干预 需要输入指令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 不过电阻容易坏是功率选型的问题 我见很多都用八分之一瓦电阻 用几个小时表面都烧的漆黑了(有时遇 ...

600k电阻,应该只是微热。用电容,成本高一点,而且击穿后果严重。电阻最多是烧断

网友:
电容应当再并联一个1兆欧左右的电阻,给电容放电。

网友:
电容降压加桥式整流加滤波,氖泡就没频闪了

网友:
这是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0k电阻,应该只是微热。用电容,成本高一点,而且击穿后果严重。电阻最多是烧断 ...

不清楚 其到底热不热 不过我换指示灯都是因为其电阻烧坏了 估计就是为了成本才用8分之1瓦的电阻
我量是600K的电阻 应该是个例 我能量出来是因为那个电阻只是变成接近棕色了 大部分的坏的 基本是一动电阻就碎成渣了 也看是我贪便宜导致的指示灯用料太差吧(话说我这边同品牌同线长 孔数的没指示灯的插排反而比有指示灯的贵 很迷)

网友:
发光二极管串一200K电阻,另一脚串个1N4007二极管这种电源指示灯很好用!

网友C:
CBB电容串LED效果也不错,相对节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CBB电容串LED效果也不错,相对节能不少。

c刚充电时相当于短路LED能抗住吗

网友(2023-05-24):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 不过电阻容易坏是功率选型的问题 我见很多都用八分之一瓦电阻 用几个小时表面都烧的漆黑了(有时遇 ...

家用小电器很多都在用蓝色LED指示灯,因为看上去好看

网友:
LED串电阻还要串整流一个二极管,反向击穿影响LED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