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迪优美特X6III四核16G电视盒

楼主(2019-06-09):
RK3128+三星内存?+美光FLAH?有没有虚标不知道。上次刷了系统,这次不知怎么了,刷不了。重装了系统,电脑上认不到,换台式机也认不到。WIN7系统。
上次是什么系统上刷的忘记了。
这个系统不能自启动电视家,很鸡肋。放一边吃灰先。

其实电视盒只需要简简单单能直接启动电视直播软件即是最好的机顶盒了,个人认为。

网友:
3128的固件通刷。当贝桌面什么的都可以。。。电脑不认有可能是U口或者USB数据线问题,还有就是这块板子之间有个复位键,刷机的时候要按着这个不放,再连接电脑,记得连电脑的时候好像是靠网口的那个USB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