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佳能2900打印机卡纸维修(Canon L11121E)

楼主(2019-06-09):
客户办公室里一台佳能2900打印几张就卡纸。这个机器就是和惠普1020一样的。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定影出的问题。
抱回来拆机。更换定影膜。故障解决。

网友A:
嗯  只要不是施乐机器就好说

网友:
这种是战斗机的中战斗机 太耐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只要不是施乐机器就好说

哈哈 施乐的打印机自己服务站都怕修

网友B:
昨天一个佳能6018拆了一半拆不下去了

网友C:
我的兄弟7057也是用了五年左右卡纸,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兄弟7057也是用了五年左右卡纸,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卡纸卡哪里?

网友C:
没注意,内容打出来了,但是卡成锯齿的形状

网友:
估计楼上 换膜也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注意,内容打出来了,但是卡成锯齿的形状

卡在机器后面?  估计也是定影棍的问题。  有图片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只要不是施乐机器就好说

去客户那边看到一台施乐的105还是啥的彩打。直接让他们另请高明。。。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兄弟7057也是用了五年左右卡纸,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能出来,纸皱的话还是考虑定影部分。兄弟的机器没有定影膜,你打开机器后盖看一下,定影辊上的涂层是不是破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一个佳能6018拆了一半拆不下去了

同感,你修了多久?

网友:
大神 改天发个cannon 601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