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微星笔电MSI GP62MVR 7RFX-844CN 扩展第二块SATA硬盘

楼主(2019-06-09):
首先,介绍一下主角:
微星 笔记本 Gaming Preformance系列
GP62MVR 7RFX-844CN

GP62MVR作为性价比的入门系列,虽然当年将近9000人民币的售价,却仅能安装一个2.5英寸的SATA硬盘(光驱位) + 一个M.2硬盘
而GE62(老型号,同代新版GE62MVR也没有两个SATA插座)主板却拥有两个SATA插座(其中一个是光驱位,和GP62一样)
我对比了GE62和GP62MVR的拆机图,发现两款主板是极为相似的
重点——GP62MVR上没有的SATA插座附近的电路,和GE62有的那部分的电路,第一眼目测基本是一致的
好,那我们先假定焊一个插座上去就可以用
那么,什么情况下不可以用呢?BIOS设置不一样的话,那就有可能不可以用的
我们先不考虑用不了的情况,先动手再说。
先对照主板上的丝印框到某宝上寻找对应的SATA插座
找来找去,没找到一模一样的,好吧只能找个90度立式直插的,买回来改一下吧

然后GP62MVR 844CN这款机子算是较新的,主板型号MS-16JB,暂时没找到对应的原理图
我们前面说过了,GP62MVR和GE62主板极为相似,其实我们只需要SATA部分的原理图即可,然后两款主板的那部分原理图应该基本一致
好,某宝上买个GE62的原理图吧,相应的主板型号是MS-16J5
以下是SATA部分的原理图,注意,不是光驱位SATA部分,很简单,但我们就是要确认具体的元件参数

SATA高速信号线10nF电容耦合,47uF和两个100nF电容滤波,一个0R的电阻作下拉
对照GP62MVR主板,虽然元件标号不一样,但很快就能确定谁是谁了

然后,GP62MVR上还多了一个0603的电容位,随便找了个10uF焊上去吧

所有用到的元件如下:

47uF手头上没有1206的,看了下空间足够,上1210的吧
SATA插座买回来,稍微加工下,直插脚改成贴片的弯脚。注意一步到位,多次弯折金属会疲劳,进而断裂……喏,断了一个

放到主板上对比一下,合不合适,看来引脚还需要剪短一点

然后掏出作案工具,中等焊点我喜欢用KU小刀头

涂抹助焊剂,吸锡带上,先把原先SATA焊盘的焊锡清理干净

注意:
这种助焊剂,淘宝上全是分装的
图中这个是“假货”,颜色泛白,偏稀,质量很差,标签也很粗糙
经过高温加热之后会变成和松香一样的硬块,可以用指甲抠碎
严重影响焊接质量,并且用无水乙醇和洗板水都不好清理

元器件焊盘的焊锡不需要清理了,待会抹上助焊剂直接把元件推上去。
9个元件焊好的样子
然后洗板水刷一下,目的是刷掉SATA插座焊盘上的助焊剂,然后再焊接SATA插座

这一步烙铁头会接触到SATA的塑料,有可能让塑料沾上焊锡
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不要烫到塑料部分,如果不慎沾上焊锡,一定小心清理,防止使用中掉落入主板造成短路!
焊接完成之后,我们再使用刷子、镊子和洗板水清理一下,万用表测量有无短路、开路等情况

确认无误后,随便掏出一块硬盘装上测试一下。
(1TB SSD……好吧我承认我不是随便掏的)
忐忑……
完美,BIOS里读出来了!

好了,关机,拔掉硬盘,我们进行最后的工作。
给硬盘位下面的裸露元件贴上高温胶带防护一下。

然后,GP62的后盖(D面),在这个硬盘位有4个柱子,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将它剪掉。
我不建议一次剪掉,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把后盖撕开一个洞。
我是全部剪掉了,因为我不想测量需要留多少,然后再贴上单面海绵胶带什么的。
(事实是……我特么一不小心就剪到底了)

最后,我建议这个位置放置重量较轻的SSD(因为没有固定硬盘的机械结构),像图中我就使用了创见370系列1TB SSD,刚好又是塑料壳的,对主板上的元器件相当友好。
然后使用醋酸胶带稍微固定下SSD。
最后把所有的都装好,盖盖子。

进系统,原配128G SSD + 1TB SSD + 1TB HDD美滋滋。

跑了一下SSD的测速什么的,一切正常,稳定。
结果,因为之前一直用的是双SSD的配置,所以加上HDD之后,特别是原配的7200转双碟HDD,噪声和震动那是相当明显了
打算把原配日立9mm 7200rpm换成希捷7mm 5400rpm的,减轻噪声和振动

一句话,总结一下,GP62主板上空余的那个SATA接口,补充外围电路焊好插座之后,是可以直接拓展第二块硬盘的!

网友:
我笔记本到是能二个机械一个电子盘,但不知道电源能行吗?电源是原装的

网友:
本子没我在光盘位?

网友:
这地方本来就是硬盘位 微星没装光驱  改成硬盘位了

网友:
我的7720  2个2.5寸硬盘位,一个mSATA硬盘位,还有一个光驱,可惜被偷了。另外微星是我见过外壳质量最差的本,而且还是全系列。

网友:
我本子是2个pcie+1个sata3     不需要动手,也没这能力

网友A(2020-02-22):
老哥,我跟你的情况一样不过反过来了,我的是gp72mvr,我最近想加块硬盘,拆开发现,这台笔记本留了光驱位,就是没有光驱口,而且主板上也没有sata接口,可是跟你一样预留了位置出来,我也是想焊接一个上去,可是我在淘宝都找不到那种接口

网友(2022-12-03):
引用 网友A:
老哥,我跟你的情况一样不过反过来了,我的是gp72mvr,我最近想加块硬盘,拆开发现,这台笔记本留了光驱位 ...

请问你最后搞定了吗,我的也是gp72m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