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一下怎么拆下来残余的下水管

楼主(2019-06-09):
10年的脸盆弹跳下水管坏了,买来新的,拆旧的除出了点麻烦,残余了一点点在口,问题是咋拆除,不能拆坏了玻璃脸盆。

网友:
将旧、残余的铝合金,钳烂。

网友:
周围残胶是软的就用美工刀割下去,硬的就用小电磨,磨掉

网友:
钢锯条一截,带手套握住,往复运动上百次。切开一个缝。用水泥钉+锤子,轻轻凿。这是锌合金时间长了,一凿就酥了。

网友:
轻轻砸下去就行了吧,看起来没差多少。

网友:
一字螺丝批+锤子敲一敲就烂了,这烂合金很容易凿出来的

网友:
把旧的硅胶密封圈拿刀割掉,然后小心敲下来!

网友:
断锯条慢慢割开一边,剩下的就好弄了。

网友:
锯片慢慢锯,厚点的效果好。锯成3段撬掉一小块就简单了

网友:
把旧的硅胶密封圈拿刀割一圈,再控制力道从下往上敲

网友:
把手盆放进塑料瓶,装上酸,然后扔电极下去,电化学腐蚀。

网友:
锌合金,用锯条开几条槽(有小电磨最好),快锯到玻璃边时停下,最后用螺丝刀撬下来。

网友:
锌合金很脆的,稍微敲一敲就下来了

网友:
这个我拆过,说敲的都是大侠,应该用小电磨或小段钢锯条,切2-3个豁口,这个是老式的玻璃瓷盆,禁不住敲。如果电磨够快,应该多切几个口。

网友A:
好像还有个塑料圈在上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有个塑料圈在上面吧

对,问题解决了,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