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宇瞻的AS510SB 128G 读写速度为240M/S和30M/S求救,应该是过保了

楼主(2019-06-09):
宇瞻的AS510SB 128G 读写速度为240M/S和30M/S求救,应该是过保了,用了四年了,系统是XP。

网友A:
健康度如何了?是不是用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健康度如何了?是不是用满了?

显示是未知了

网友B:
整个盘低格一下,就是格式化时不勾快速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盘低格一下,就是格式化时不勾快速格式化

我试试看,稍等我来回复

网友C:
xp不支持trim,在xp下使用时间长了一是会掉速,二是会缩短ssd寿命。建议换个win7以上的系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xp不支持trim,在xp下使用时间长了一是会掉速,二是会缩短ssd寿命。建议换个win7以上的系统用。 ...

这个我明白,现在就是速度慢,正在格式化

楼主:
低格不行读取写入都不快。现在USB3.0接口试的,应该是读写300M/S以内,但不是30M/S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格不行读取写入都不快。现在USB3.0接口试的,应该是读写300M/S以内,但不是30M/S ...

用官方软件安全擦除

楼主:
已经升级固件了,读写在H61下是240M/S和80M/S,应该是算正常了。

网友(2020-09-02):
最新固件是2016年的AP028,楼主的版本有点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