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fios台达产的12V3A电源

楼主(2019-06-09):
这电源相对来说体积比较小,不知道这个体积下能不能达到12V3A的额定功耗?本人对电源不是很懂,请各位大佬评价下,谢谢!

网友:
台达不会虚标的!

网友:
真品的话,台达是不虚标的,而且会略微会有点余量

楼主:
我就是不确定是不是台达电源翻新或虚标的产品

网友:
用了固态,功率不会虚标。

网友A:
36W耗散功率肯定是没有的.
输出功率还是可以放心的, 你从用料和做工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
做工不错,一般没问题,这用料嘎嘎的

网友B:
电源是220V的还是110V的?淘宝上找了下全是110V的,内部还不一样,不敢下手

网友:
好电源,看看电容就知道,也不像假的

网友:
本来想说这款不是12V 2A。。之前9元一个时买过几个。。
但对照了图。。。里面电路板有所不同。。。LZ拆的这个还用料更好,至少散热片大N倍了。。还有固态
之前买的卖家拆机图是  电解电容  3大1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是220V的还是110V的?淘宝上找了下全是110V的,内部还不一样,不敢下手

我插在220V上正常工作

网友C:
哪里有卖,想买一个弱电箱集中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是220V的还是110V的?淘宝上找了下全是110V的,内部还不一样,不敢下手

标100-110V
但实际220V可用。。。不然卖家也不会卖。。
你看电容是400V耐压的,通常就是220V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W耗散功率肯定是没有的.
输出功率还是可以放心的, 你从用料和做工就可以看出来. ...

耗散功率是指散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卖,想买一个弱电箱集中供电。

某宝或某咸鱼上有,找12V3A的

网友(2019-07-17):
引用 楼主:
某宝或某咸鱼上有,找12V3A的

拆完扔了可惜了

网友(2019-12-02):
引用 楼主:
某宝或某咸鱼上有,找12V3A的

多少钱买的?没找到9块9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