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教我买了k2p回来插入网线不能说上网该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9-06-09):
我是直接和光猫lan口连接的,连接好后上不了网,联系卖家卖家也不知道怎么弄,是华硕系统的,请教大家怎么弄啊

楼主:
详细描述下问题,我的是光猫拨号,k2p做路由,我进k2设置了动态IP不行,发现k2和光猫根本没有连上,显示以太网电缆没有连接,进光猫看lan口没有k2的信息。k2接的光猫lan口1

楼主:
详细描述一下问题,我是光猫拨号,k2接在光猫lan1口的只做路由的,k2设置是动态IP,上不了网后来发现k2连不上光猫。在没有插入网线时k2显示,太网电缆没有连接,在插入网线时显示以太网电缆没有连接和正在获取IP地址来回交替。
进光猫系统发现lan口1根本没有设备,但此时是和k2连接上的
网线应该没有问题,因为用旧的无线路由器可以正常上网,因为旧的是百兆的才买的k2p哪想回来不能用呢

网友A:
怎么连线的   上图   你懒 坛友就更懒

网友B:
感觉你这样问就好像:我电脑坏了,怎么办?鬼知道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这样问就好像:我电脑坏了,怎么办?鬼知道怎么办

哈哈,兄弟说得有点直。
楼主,第一,换一条网线
第二,插光猫其它口试试
第三,换个好点的手机拍照,要整体连线图
第四,不行就花点钱叫电脑铺的人上门吧

网友:
应该是光猫和路由网关ip冲突了吧?把路由后台IP改下

网友:
要是我就这么干,
首先,电脑直接插光猫是否好使?是不是光猫所有口都能正常联网
          换条线再试,这是为了 确定有两条好网线,并且其他设备是正常的

电脑连接 光猫 确定DHCP服务开启,最好自己重新定义一下IP 池地址 比如改成192.168.118.101~192.168.118.120

电脑连接 K2P  用设置向导 根据提示一步一步来,要是还不能连接光猫,就要考虑K2P问题了
               K2P DHCP服务开启,定义一下IP 池地址 比如改成192.168.128.101~192.168.128.150

电脑IP自动获取 或者根据IP池设置,

要是步骤有问题。楼下大神会喷我的,你根据被喷的内容修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连线的   上图   你懒 坛友就更懒

2直连光猫lan1口啊兄得

楼主:
谢谢回复应该弄好了,我把k2pIP地址原来是192.168.123.1改成192.168.5.1就好了

网友C:
既然光猫拨号了,那就k2p只做ap即可,先确定k2p跟光猫不在同网段,然后关掉k2p的dhcp功能,最后用网线把光猫lan和k2p的lan口连接。这样设置,所有连接的设备由光猫分配ip地址,k2p只做一个无线转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光猫拨号了,那就k2p只做ap即可,先确定k2p跟光猫不在同网段,然后关掉k2p的dhcp功能,最后用网线把光 ...

K2P刷了华硕的改版固件,可以直接设置为AP模式的。

光猫的CPU性能有限,拨号等任务建议还是交给路由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应该弄好了,我把k2pIP地址原来是192.168.123.1改成192.168.5.1就好了

这个费劲  改毛的 ip地址   直接改为AP模式 插上就用了   这劲费的

网友:
光猫不改桥接,你就把路由器改成拨号呗

网友:
用电脑测试一下K2P各端口,光猫各端口。看看是不是K2P问题,还是光猫问题。二,不行,就重置一下K2P。三,查看是不是接错端口了。

网友:
看一下网关ap是否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