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开为什么会跳过一级短路?

楼主(2019-06-09):
刚跳空开,屋里的总空开没有跳,跳了楼下的总空开,这是什么情况?屋里的空开坏了?

网友A:
空开保护电流呢

网友:
那就换新的吧。老挑那个可能品牌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开保护电流呢

这个忘看了,但是楼下的总开比家里的大啊,电流应该更大啊

网友B:
我家里也是,电磁炉短路了,保险不烧,家里不跳,楼下跳,楼下的还比楼上的大,害我跑了好几趟,以为咋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也是,电磁炉短路了,保险不烧,家里不跳,楼下跳,楼下的还比楼上的大,害我跑了好几趟,以为咋回事呢. ...

是啊,一般都是楼下的比楼上的大啊,这跳的好诡异啊

网友C:
先看清楚家里空开的型号,是不是用太大了,或者用了D型的,导致脱扣电流偏大了。如果家里的用了D型,楼下的用了C型,可能会楼下先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清楚家里空开的型号,是不是用太大了,或者用了D型的,导致脱扣电流偏大了。如果家里的用了D型,楼下的 ...

哦,这个还真不懂,有空看看吧,估计是DC型的问题,功率是楼下的大

网友D:
是不是漏电了,家里没有漏电开关,总开关有漏电保护的啊

网友:
我这边有个正规的办公楼也这德行 每次要找物业开楼道电箱合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漏电了,家里没有漏电开关,总开关有漏电保护的啊

貌似总开关没漏电保护

网友:
也可能是漏电了,如果你不是短路跳的,那就是漏电

网友(2023-01-15):
越级跳  如果不是漏电。短路也有可能越级跳
比如你用的是20A的空开。外面总控开63A的。你平常正常使用5个电流。外面比如总电流刚好58A也是正常的,由于某种原因你的电流上升到15A  但是没有超过你的空开保护电流所以你的空开不动作。但是对于外面的总控开就是58A+10A 总电流变成68A了。超过他的保护电流所以就跳闸了。

网友:
你家的空开灵敏度不行,去把楼下的换到你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