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看一下这个保险丝外壳做什么比较好?

楼主(2019-06-09):
一直在想这个保险丝外壳做什么比较有个性那?谢谢!

网友:
保险管的外壳,一般都是用陶瓷。具体用什么材质的看电流和电压等级和使用环境了。

网友:
就是.这保险管就贵壳和端子上了,太浪费了.得利用起来.

网友A:
耐高温,烙铁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高温,烙铁架。

谢谢!如果做个艺术品不知道能做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做个艺术品不知道能做什么?

太粗糙,做艺术品没艺术品的气息

网友:
马甲炸弹的破片衬套,boom!

网友(2021-01-16):
堵上一面放个清洁球清洁烙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