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腾达路由器的新版固件功能真不错!

楼主(2019-06-09):
买了款新版的腾达F6,硬件缩水严重,但软件功能强大。运行了2天也是很稳定,今天研究了一下腾达新版F6的软件,觉得腾达软件的确做的用心了。

一个1M的固件,做到这种功能。觉得普通用户可以放心用了,折腾的用户也能少做很多了。

买这个路由就是想用它当AP用的,其实当主路由也不错,官方号称带机量12--15台,家用基本够了。但自己有磊科企业路由,还是把它当AP用吧。

这个路由器的AP设置很简单!!只需进设置界面点一下 AP模式 即可,不用改地址,关闭DHCP等,也不用将网线插LAN口,直接插WAN口即可,路由器可以自动设置一切。

这个路由设置成AP模式后,想要管理的话 只需要输入一个通用的管理页面即可,不用输入IP地址。使得管理更加方便。

自己对这种域名式管理觉得很好奇,于是就进了主路由的管理界面,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原来这个路由器就算设置成了AP模式,还会在主路由存在一个活动的地址,并且时刻连接网络。

当输入管理域名的时候,AP会连一个新的IP地址,猜想是向这个地址发送本路由的信息,然后由腾达服务器连接这个AP后下放设置界面。

这样做可能会有点延迟,但便利之处是不用记太多的AP地址,对于组网来说能方便很多。

这个路由还有几个常用的 中继功能,可以中继 商用热点或者普通信号延伸。

网友A:
腾达的固件一直就不错的,硬件水费很,大宽带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腾达的固件一直就不错的,硬件水费很,大宽带不好用!

确实,大宽带不行。但自己的宽带是30M 便宜货,一年200元。一般路由器都能应付。

网友:
自己用着舒服就行,我还在用TP的官方固件,也够用了

网友B:
硬件不行软件来凑,印象中TP的固件也是这样的。以前的TP的路由器WDS中继很稳定,基本不用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不行软件来凑,印象中TP的固件也是这样的。以前的TP的路由器WDS中继很稳定,基本不用重启 ...

tp的wds自我感觉不太好用,要设置太多。。。那时候还是喜欢腾达的wisp,既能中继还能使用路由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tp的wds自我感觉不太好用,要设置太多。。。那时候还是喜欢腾达的wisp,既能中继还能使用路由模式。 ...

以前20m之下用过tp和腾达。现在200m用的斐讯

网友:
用ap对硬件要求相对较低,开ap的话,不如买k2

网友(2019-09-17):
这个路由可以做窄fitAP用吗?

网友C:
能不能帮忙提取下编程器固件呢?

网友:
就为了当初wifi中继信道的问题(之前家里几个老路由都不支持wisp),我入了个二手腾达路由fh365,号称企业级路由,虽然才300M,但价格也就二十几块,装上完美解决wifi中继问题……

网友:
路由看主控吧

我那7800 硬件强 不过固件一般
功能够用

话说想路由 当nas用  主控配散热片带风扇是最好
同学家的华硕90多度
我家风扇带散热片40多度

网友(2020-03-22):
引用 楼主:
tp的wds自我感觉不太好用,要设置太多。。。那时候还是喜欢腾达的wisp,既能中继还能使用路由模式。 ...

不会吧 现在的tp固件全都很精简,而且很好用。桥接都是一步走完

网友(2021-05-06):
QCA9353 WISP编程器固件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帮忙提取下编程器固件呢?

放个备份固件

网友:
长时间使用稳定不?

网友(2021-10-09):
依旧不能设置手动DNS吧?个人觉得还是更老的腾达界面好用,流量监控是KB单位不用费脑子换算。后来的固件就不行了就没在用过,手动设置DNS竟然都给去掉了,朋友那的宽带自带DNS有毛病,开百度都卡,路由器还是老的FH456(带功放哦),固件不能设置DNS,拆下来闪存给他换了老的5357固件(v5.0.x),手动设公网DNS,百度就秒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