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液晶显示ATX电源测试仪拆机

楼主(2019-06-09):
  新到一个液晶显示ATX电源测试仪,想当作他用,于是拆开看看。首先从8P、6P接口端侧板开始拆解,用手术刀插一下侧板的的小孔,紧贴PCB的那面,小心取下白色塑料盖板。
  背面有颗螺丝,电吹风取下标签可看到。从另一端抽取主板,要注意使液晶面向上,因为主板上有个六角孔,里面穿了根六角塑料定位销,拆下螺丝后处于半自由状态。

  拆开后简单分析了下电路:24针12V取电,经78L05降压供电主单片机及液晶驱动芯片(没仔细拆开猜的)。
  PSON直接接GND来启动电源,因此使用时建议先接好ATX电源测试仪再给AYX电源上电。
  为了拍照拆了好几次,侧板卡扣有些发白了,校正下装回,重新贴上标签。
  (有些图片过大没处理,未能上传)

网友:
楼主,你怎么也得试用一下拍个图上来看看呀。
另外,这个测试仪不能测试ATX电源的负载能力情况吧?

网友:
回楼上 不能 只是触发点亮atx电源
然后显示各组的电压 如果出现偏高或低 会显示过压欠压之类 报警
与pg的信号的生成时间

楼主:
此ATX电源测试仪只是较老款升级了液晶显示各组电压及PG信号的延迟时间,同样不带负载测试。这次拆开看看,就是想利用这液晶显示改造多路电压测试的功能。经简单上电测试分析,单片机程序只适用ATX电源简单测试,不适合维修级别的测试。如不能单独测试5VSB待机电压,每组电压到一定低压时显示“LL”,只能测试正常启动后有12V的ATX电源。如果好好利用液晶显示的功能,那就加上启动开关及负载测试功能吧!

网友:
现在有些atx电源不带负载,开一会机,会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