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防水太阳能庭院灯

楼主(2019-06-09):
跟风从网上买的个太阳能庭院灯到了,拆了看看

庭院灯
另一面,典型的“三无产品”

全部内容,灯是分体的

猪脚

模式开关和红外感应探头

有三种模式

顶部太阳能电池

灯板,32珠

灯背面

分开

太阳能充电部分

拆开,只通过两条线还用胶封着,估计是防水的

太阳能板只能是往起撬了,还是省时点心吧不拆了

测试太阳能板电压3.6V多,有点低吧

开拆下部

电路板一片18650电池一枚

电路板

18650电池

取下电路板

AY10R05人体感应芯片

SS14 肖特基二极管

3A8X不知道什么芯片

2302A三极管

电路板另一面,模式开关和红外感应探头

电极也和太阳能板一样只通过两条线还用胶封着

要拆只能是往起撬了,不拆了

————————谢谢观赏————————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还在用这么低档的830婊子,太朴素了。。。。。

网友:
这个结构的还没见过呢,U1集成了单片机,U2估计是锂电一体化保护芯片
牙膏还没到

网友:
我买的20灯珠,你这个灯珠多些。

网友A:
这塑料外壳很翠,我的爆开了

网友:
我的用了2年多了还在工作,单节电池不够用加了3颗妥妥的连续几天阴天都可以使用

网友:
可以改大容量电芯,提高储电、照明能力

网友:
灯是分体的好评,可以将顶部太阳能电池安放到阳光充足的地方。可以外加块充放电管理电路板,防止18650电池过充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塑料外壳很翠,我的爆开了

外壳还行,就是电充不足,还得用万能充补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还行,就是电充不足,还得用万能充补充.

充电足的,正常太阳下可以达到5v 400-500ma,就是电池容量太小了

网友:
这种分体式结构不错,太阳能充电有些鸡肋,可以直接使用太阳能接口对锂电池充电,不用再外加充电口了。

网友:
太阳能板不错,好像是单晶硅,有效发电的面积较大。我以前买过物理课的硒光电池,效率太低才20ma。

网友:
你这款灯珠够多的 。

网友:
灯板貌似灌胶的,防水性能应该不错

网友:
比我之前买的,只有常亮模式,好多了。

网友:
很早以前也买了一个,但不是分体的,亮度可以,不过没测具体参数。

网友(2019-07-09):
怎么延长感应距离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