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有用ZB206电池容量测试仪的吧?怎么测镍氢?

楼主(2019-06-09):
需要设置过吗?我直接用100MA测试过几秒钟就停了,容量都不走,一直是0,电压倒是检测正常的.

网友A:
电池内阻太大了,放电电流变小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内阻太大了,放电电流变小来试试!

已经调了最小了,这板子最小就100MA

网友B:
估计是放电终止电压的问题,很久没用过了,不记得能不能设置放电终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放电终止电压的问题,很久没用过了,不记得能不能设置放电终止电压 ...

看说明书是可以调的,明天找时间再试试

网友:
设置放电截止电压0.9v试一下,貌似206只能放到1.0v

网友:
设置好所需放电电流,和终止电压,按下启动按钮,耐心等待滴滴滴滴响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