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松乐5v小型继电器暴力拆解

楼主(2019-06-09):
外观
底部

工作电流大约0.07A

不知道从哪下手,只能暴力拆了

悬空状态

吸合状态

衣服全脱了

悬空高清图

吸合高清图

全家福

楼主:
好像功能完全正常,要是有外壳我模块好像完全可以装上继续用

网友A:
上次想拆24V的松乐,发现拆不开就放弃了

LZ如果你还要用这种成品小板(貌似上面元件被拆掉了)
记得一定要上助焊剂补焊下,淘宝现在这种小板的焊功是真的。。。遇到一个用没多久坏的,更换后研究怎么坏,发现直接徒手把5脚继电器能直接拔出来(5个焊点全部虚焊或者锡丝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想拆24V的松乐,发现拆不开就放弃了

LZ如果你还要用这种成品小板(貌似上面元件被拆掉了)

这个板子买来就是坏的,然后店家退款了。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哪坏了,就把元件全拆了随便搞搞
我这个板子还全用的无铅焊锡,电烙铁400度还化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想拆24V的松乐,发现拆不开就放弃了

LZ如果你还要用这种成品小板(貌似上面元件被拆掉了)

那个板子买来的时候就坏了,店家已经退款了,我也看不出来哪坏了,就把件拆了随便搞了搞
不过这家的板子竟然全用的无铅焊锡,电烙铁400度都化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板子买来的时候就坏了,店家已经退款了,我也看不出来哪坏了,就把件拆了随便搞了搞
不过这家的板子 ...

好像是纯锡混合千分之5的铜元素,没有助焊剂弄不动,最好需要无卤素助焊剂。继电器结构能动的话,可以加点万能润滑剂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纯锡混合千分之5的铜元素,没有助焊剂弄不动,最好需要无卤素助焊剂。继电器结构能动的话,可以加 ...

继电器本身一直是好的,就是没模块不知道该怎么用,就拆开看看

网友(2023-02-26):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本身一直是好的,就是没模块不知道该怎么用,就拆开看看

使用三极管s8050/s8550接一个驱动电路就可以使用了。(帖子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了,考虑应该会有很多人和我一样:知道书上的继电器长什么样子,知晓原理,但是有一天拿到这个蓝色的小方块的时候,还是无法将它的五只脚和书本上的对应起来,然后应用在实际电路中,我正在做一个雷达感应的卫生间开关,可以实现卫生间照明自动化)但是我的雷达模块是高电平驱动的,而手上的继电器模块(带s8550三极管的外围电路的继电器,简称继电器模块)是低电平的(高低电平主要就是8050三极管是npn管还是pnp管,电路应该稍有不同,稍后我会贴出网上找的高电平继电器模块电路图,低电平的我正在抄,稍后更新贴上来 -- 高低电平互换就是将三极管pnp npn的互换,然后将三只二极管反向就可以了) 图二是我搞的雷达感应开关实物,测试了一下效果贼好

网友(2023-08-17):
在用这种小继电器, 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