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tigo s400 120gb固态开卡有求

楼主(2019-06-09):
各位大神tigo s400  120gb固态 主控是sm2246en G aa   四个颗粒是闪存是英特尔的29F32B08NCME2颗粒  每一面贴2片颗粒  但开卡工具里面不支持这个固件好像  求大神

网友A:
这个颗粒很常见的,支持 换个版本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很常见的,支持 换个版本看看吧

换过好多个版本都不行呢

网友:
先让我们看看工具是别的id吧

网友B:
谁说不支持?我有块跟你一样的ssd就是开卡救活的,跑rdt,感觉寿命超好,目前用了三个月。这块盘不打算卖,主要是16贴,2246en。

网友(2023-05-18):
引用 网友B:
谁说不支持?我有块跟你一样的ssd就是开卡救活的,跑rdt,感觉寿命超好,目前用了三个月。这块盘不打算卖, ...

你好 能分享一下开卡软件吗? 同样的问题需要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