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DIY电磁炉发热盘

楼主(2019-06-09):
买的加热盘都是平的 个别弧形的也不符合我要求  想自己DIY个异形的   用的是家庭一般的2000w左右的电磁炉控制部分      想请教下懂得高手 如果自己DIY发热盘 绕线 材质  线粗 扎数屏蔽等方面的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小白一个 这方面一点不懂   望高手赐教  万分感谢

随便配个图

网友:
把原来的拆下按你需求绕一下不就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
用进口高温漆包线,还要高温绝缘漆

网友:
感觉你还是放弃吧…
没你想象的简单
线圈下面还需要导磁的材料做支架,你能做到吗?

网友:
请你放弃,这玩意太复杂了,材质,绕法,绕制紧密程度,互感,漏磁。反正很多因素电感量,还异形电感,你想太多了。

网友:
你先把骨架搞定再说把  不过你可以试试电饭锅上的 线盘合适不

网友:
这个手工能绕出来难度真不是一般的大。

楼主:
多谢各位提的意见  我还是想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