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智能网关,加装风扇改装成路由器

楼主(2019-06-09):
首先这个想改成路由器,放在房间里面,上面还有一级路由器,.我看那些安装的师傅是直接接在光标上的,不知道这个怎么改,我把网络改成dhcp, 也是不行。会的请求帮忙一下。

提醒一下,部分图片上传在2楼
这个网关怎么来?我上一个帖子已经介绍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946&mobile=2

现在详情拆下,总体而言,做工还是很不错的,拆这个CPU的散热器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四面分别挤终于弄出来了,把散热铁换成蓝色,导热系数高的。两片镁光的256m内存,CPU旁边的那个是镁光4g闪存颗粒,还有那个离CPU远一点正方形的,我不认识是什么。

同时也加装了一个风扇。因为这个东西很热,我开始吐槽说外壳太大了,今天用了一下才发现,tmd真的很烫。

这个CPU是英特尔的1.4G. 具体型号在那个硬件设置可以看到,但是百度不出来。

楼主:
还有一些图片上传在2楼

网友A:
广电的猫??,还是说这玩意是个路由器啊。假如是猫的话WAN口设置要PPPOE拨号模式,那个INTEL的小芯片估计就是传说中的Intel交换芯片吧

网友B:
看到同轴输入,难道是广电的cable modem?当路由用估计也是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电的猫??,还是说这玩意是个路由器啊。假如是猫的话WAN口设置要PPPOE拨号模式,那个INTEL的小芯片估计 ...

这个不是光猫,叫做什么智能网关?有路由器功能。还有的话,要是用IPTV的电视盒子前面要接这个东西,不然不然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同轴输入,难道是广电的cable modem?当路由用估计也是费电

那个是有线电视线输入的。

网友C:
没看懂你想怎么设置。
我家用的也是这广电的垃圾路由,质量特别差。
那师傅的水平更差没问我就把我原来的机打网线给剪了,剪完了才来问我,我让他设好电视就滚蛋我自己设网络。
我是网件做第一级路由wifi和全部上网都使用这路由,网件路由器基本不关机。
广电的垃圾直接关了路由和wifi做桥接只用于看电视,不看电视直接关电源。
另外这垃圾实际作用是电视回放和密匙验证,如果这东西不连网看不了电视。

网友D:
这个是x86的?可以装软路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x86的?可以装软路由啊

英特尔的1.4g,还有美光512m,用来做软路由应该可以,不过不会怎么弄这个,资料也比较少。那个英特尔的芯片型号百度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你想怎么设置。
我家用的也是这广电的垃圾路由,质量特别差。
那师傅的水平更差没问我就把我原来的机 ...

就是直接设置一个二级路由。我这个也是这样装,我叫他装回原来的。一条8星线给他分成两条4星的,弄成百兆,不会置成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x86的?可以装软路由啊

框架应该是基于x86,不过没有bios程序,这个应该弄不了。

网友:
X86的。好高级,估计上联那边过来链路打了vlan tag vlan2113是网络的,vlan1000是电视的,目测光猫出来的信号是带vlan的。然后这个所谓的网关把vlan给剥离掉,从另外一个口出来带untag vlan标记的。所以出来那个口能上网。网络拨号可能是在光猫上打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特尔的1.4g,还有美光512m,用来做软路由应该可以,不过不会怎么弄这个,资料也比较少。那个英特尔的芯 ...

Puma6或7平台吧,实际应该不叫这个型号https://wikidevi.com/wiki/Intel/Intel_Puma

网友:
电视同轴网络,这边最大传送说是20M,轻度老人家上上网还是可以应对,网游的话就。。。

网友(2020-07-14):
谢谢老大精彩分享,佩服到五体投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你想怎么设置。
我家用的也是这广电的垃圾路由,质量特别差。
那师傅的水平更差没问我就把我原来的机 ...

把电视盒子的桌面换一下(用ADB 破解盒子)然后装个直播APP 盒子联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