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想买7号电池,把液晶温湿度时钟改锂电供电

楼主(2019-06-09):
话说露珠用的液晶温湿度时钟显示有点暗淡了,用了也有一年多了,估计快没电了
露珠看坛里好多大神改电子钟用锂电池供电的,也想跟风改一个,其实是懒不想去买7号电池,改锂电供电的话要降压到1.5V左右
先测一下工作电流大概10uA,还是比较省电的
找了一个压降大概1.8V的绿色LED,根据功耗电流计算用了个33K电阻串接LED,液晶时钟供电并联在LED上
找了一块2000mAh的锂电池刚好卡在液晶后面
装好电池和LED降压电路,可以看到LED并联在原液晶时钟供电的地方,利用LED压降1.8V给液晶时钟供电,再焊接一个充电口,用2.5mm圆头口充电
锂电池厚度太厚干涉到电池仓了,剪掉原来的电池仓
侧面开了个充电孔,方便以后充电。
装好之后液晶正常显示,露珠就喜滋滋的去调时间,刚按一下set键,液晶闪了一下熄灭了松开按键又显示,而且是归零重启了,按了几次都这样,于是露珠用可调电源调到1.5V接到LED两端给液晶供电,这时又可以正常设置了,并且按下set键液晶时钟里面的蜂鸣器会响一下,原来是蜂鸣器耗电比较大串33K电阻分压方式供电有限,电压被拉低很厉害,导致液晶重启。想了下露珠基本调好一次时间就不再动它了,也就这么调时间不改电路了。
话说露珠调好时间后又发现液晶时钟大概一分钟闪一下,估计是在温湿度采集的时候电流比较大,拉低了LED的电压导致液晶显示变暗,并且只在采样的瞬间闪一下,然后露珠觉得也能正常工作,就这么着了。然后就这么插着充电一个晚上。
------------------------------------我是可爱的分割线------------------------------------
第二天起来一看液晶时钟没有显示了,心想坏了是不是充满电锂电池电压升高液晶供电也高于1.8V导致不显示了。赶紧拆开看看,测一下锂电池输出是0V,查了半天发现是锂电池内部镍片锈蚀断了了
露珠住在南方,经常下雨回南天,天气潮湿啊锂电池放久了都坏,心塞。
于是露珠找了个新的4000mAh锂电池,既然都拆了,那么电路也改了吧,翻出几个HT7833,3.3V的LDO
电路改为锂电池经过HT7833输出3.3V,然后串接LED降压的到1.5V接到液晶供电,这样供电能力大大增加,怎么调试都可以了
装好测试一下只显示的时候耗电64uA,4000mAh的电池估计能用5年左右才充一次电了
温湿度采样瞬间的电流163uA,改了电路采样的时候液晶也不闪了
最后搞了两天改好,充满电就酱紫放着,看这电池能用多久了
谢谢大家捧场,完。

网友A:
锂电池要是微电流放到没电是很容易一次就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要是微电流放到没电是很容易一次就费的

谢谢提醒,看来要偶尔冲一下电

网友B:
蜂鸣器耗电大是不是用个大容量电容并联到电池仓电池位的正负极?

网友C:
是用led做了稳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鸣器耗电大是不是用个大容量电容并联到电池仓电池位的正负极?

理论上可行,但是拆了就想改掉用LDO降压再串LED分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led做了稳压么

刚开始是并联LED稳压,但是供电能力太差,后来改LDO串联LED分压降压了

网友D:
能不能找个1.8V的直接替换更好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找个1.8V的直接替换更好些

液晶温湿度
LM-1117/1.8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液晶温湿度
LM-1117/1.8V

主要是手上刚好有微功耗的HT7833,1117系列静态功耗太大了耗电

网友(2022-12-17):
为啥耗电暴增到64ua,原来是10ua啊

网友:
都改了就用HT1015嘛,还用很多种片子,静态几个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