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灯泡大法需不需要加空开?

楼主(2019-06-09):
看有些朋友加了,有些没加,到底需不需要加?另外灯泡应该是串在火线上的吧?

网友:
如果你的灯泡会短路,就要加空开。

网友:
加灯泡是为了防止测试对象短路,空开的作用也是为了防止过载、短路

如果觉得灯泡信不过,可以加空开,空开的容量要适当

这些都是纸上谈兵,有经验的坛友可以分享下经验

网友A:
看你的提问大概能够估计到你的理论知识储备量,建议你还是多看看材料吧,贸然行动很危险。

网友B:
需要空开/漏电保护器 作为工作台总电源
容量小点 灵敏度高的 这样工作台设备或者进行测试的设备意外短路就不用跑到客厅 甚至用户电表箱 去合闸送电了
直接开关总空开也比一个个去开关设备有效率的多 尤其是你有多个设备时 可以省去不少时间(这方法 确实对设备寿命有影响 不过也没那么容易坏 不过使用热风枪的记得先挂起到SLP并等待其温度降低  因为没正确挂起并等待其停止送风就关电源会导致长时间仍有较高余热的问题)

网友C:
灯泡大法需要根据你的电源功率选择合适的灯泡功率

网友:
加个2p漏电即可保护人又可双线断电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提问大概能够估计到你的理论知识储备量,建议你还是多看看材料吧,贸然行动很危险。 ...

还有坛友是小学生呢,那又怎么样,谁不是一步步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空开/漏电保护器 作为工作台总电源
容量小点 灵敏度高的 这样工作台设备或者进行测试的设备意外短路就 ...

谢谢,我这没那么复杂,只是偶尔测个小电源之类的不想再放烟花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泡大法需要根据你的电源功率选择合适的灯泡功率

测个普通的5V2A之类的电源选多大的合适呢?40W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泡大法需要根据你的电源功率选择合适的灯泡功率

另外说串的灯泡是不是只能是老的灯泡不能是节能灯或者LED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外说串的灯泡是不是只能是老的灯泡不能是节能灯或者LED灯?

白炽灯,功率大点的好用,比如10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炽灯,功率大点的好用,比如100W的。

好的,谢谢,手头好像只有60W的,将就用着了先

网友E:
灯泡不就是防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泡不就是防短路的

是啊,所以有疑惑啊,看有坛友是两个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个普通的5V2A之类的电源选多大的合适呢?40W够了吗?

40W够了  太大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说串的灯泡是不是只能是老的灯泡不能是节能灯或者LED灯?

白炽灯 老式灯泡  如果有短路灯泡常亮  正常的情况下一亮就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炽灯 老式灯泡  如果有短路灯泡常亮  正常的情况下一亮就灭了

谢谢,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坛友是小学生呢,那又怎么样,谁不是一步步学的

你看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我没有任何嘲讽你的意思,我说的就是建议你在目前理论基础不充分的情况下,不要贸然行动,应该从最基本的理论知识开始学习,而不是直接动手实践。

网友:
第一步确认开关电源修复后,还需要进行带负载测试,这时候功率稍大的开关电源就需要切除灯泡,可是这个时候要是开关电源有故障,带载测试不能通过,就需要空气开关进行保护了。所以完全有必要安装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