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变频空调移机三次怎么加制冷剂

楼主(2019-06-10):
海尔变频空调移机三次 ,怎么加制冷剂,在外打工 移机一次就放一些制冷剂 再安装 怎么补充空调制冷剂法 有没有简单方法  不要说放完再抽空 再来加的方法

楼主:
搬家三次 移机三次 安装三次 制冷剂没有以前的多,制冷效果差一些

楼主:
请朋友给些专业意见

网友:
变频空调用的410制冷剂吧,需要抽真空,缺制冷剂就得放干净,抽真空,定量加

网友:
R22的不用放,直接加,前提是安装好后排空

网友:
1、确定空调的制冷机型号与标准压力(有可能没写)。
2、确定空调室外机铜管接口处的冷媒加注口是什么型号。
3、淘宝购买相应的制冷剂,巨化的一百元左右,有配套的加注管和表。
4、将表一端接入室外机低压侧并拧紧,另一端接上冷媒钢瓶但不要拧紧。
5、将加注口阀门打开,此时空调内原有冷媒应该会从钢瓶接口处冒出来。
6、待空调内原有冷媒冒出来5秒后就拧紧钢瓶端的加注口,此阶段不要动其他任何阀门,钢瓶阀门此时是关闭的,空调阀门此时是打开的。
7、启动空调,此时检查表的压力。
8、打开钢瓶阀门,此时制冷剂开始充入。
9、待制冷剂填充到标准压力后等待10秒关闭钢瓶阀门,此时应该会超过标准压力一点点,等待几分钟,表压可能会有所降低。
10、关闭空调端阀门。
11、拆除加注软管,加注完毕。

网友:
整体费用不超过150元。

网友:
如果没写标准压力,低压端按0.45兆帕来加。

网友:
确认冷媒是R22还是R410。

R22的话尽可能避免泄漏,会污染环境破坏臭氧层,用剩下的冷媒送给空调维修店或者留着以后用,千万别直接排掉了。

R410的话,非常危险!!!极度易燃!!!
必须在非常空旷的地方进行加注施工,整个过程切勿产生任何火星,包括电火花!

网友:
冷媒不是越多越好,一定要按压力加注,如果冷媒加多了会导致空调损坏的。

网友:
变频空调?家用省不了几个电,维修更麻烦,还是定频结实

楼主:
变频空调用的410制冷剂吧,需要抽真空,缺制冷剂就得放干净,抽真空,定量加
这个我知道 实际维修 能不能添加点 制冷剂   变频空调对电压不稳城中城使用还不错

网友:
410a 组分制冷剂 泄露或者放气都会影响比重  比重不对的话制冷不行 410一定要抽真空定量加 混入空气会爆炸

网友:
买瓶对应的制冷剂随便加点,反正你那不足了,随便加点也比不加好。

楼主:
请实际操作的朋友继续谈论

网友:
交给专业人干吧,你干不好,三次移机自己干,你不会问这个问题,别人干制冷不好,管子折扁缺制冷剂脏堵,都不是你能干的

网友:
如果已经感觉制冷差了那R410就少很多了,补充会导致排气高电流大会瞬挺。建议放完抽空定量加。如果楼主经常搬家直接买台窗机不就OK了么?

楼主:
直白一点 海尔变频空调用什么品牌制冷剂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白一点 海尔变频空调用什么品牌制冷剂

在机器的贴纸上有写,内外机都看看。

网友:
楼主要不是专业人士的话,参考学习可以,实际操作不建议,410没有专业工具跟经验有危险性,新闻有报道过安装空调爆炸。我之前给一台移机的变频空调补过制冷剂,效果不理想,最后抽真空,用电子秤定量加的,410是两种制冷剂混合而成,两种制冷剂沸点不一样,漏的时候一种会先挥发,一旦两种制冷剂配比不平衡制冷效果就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