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 元作 』拆松下洗衣机 XQB55—Q521U ,排水管换方向!

楼主(2019-06-10):
『 元作 』拆松下洗衣机 XQB55—Q521U ,排水管换方向!

        一直想收一台炮灰机 ,这不遇到这台松下XQB55 —我爱你哟 ,

外观,成色没的说 。

不锈钢内筒  ,

这个内筒的顺手口 是斜着的 ,并带些凸起,模仿搓衣板 。
下面是波轮 。

放柔顺剂

线屑过滤器 ,这个功能很好。

底护板 。

这个轮可以调节。
四个当中只有这一个可以调节 。高度

拆开看看内部构造。

排水阀 ?

水管

电机 ,铝合金散热风扇

压下皮带,松紧还可以 。

小轮固定销 ,我可以用来改电磨 ,哈哈

电机的接线 ,一会这里测量电机 。

里面灰尘不大

电机固定螺丝

排水管走向

筒壁上带减震棉

测试电机线圈 ,没有开路,或短路。

楼下继续 。

楼主:
『 元作 』拆松下洗衣机 XQB55—Q521U ,排水管换方向!先展示名牌标识。

固定螺丝 ,我说没拆开 ,原来是这个螺丝的功劳。

启动电容

包的接线端子?

固定不锈钢桶的拉杆

拆这个排水管

另一侧预留的,拆掉挡板

拆下来原来的管。

更换方向

接好管 ,很简单,卡子构造。

拆装工具 ,漏下脸。

装好挡板
组装好洗衣机

调整底轮 ,使其平整。

调好排水管方向后,放这里,管子不挨墙 。

洗衣服测试

各功能都正常 。

这个炮灰洗衣机打黑成功。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不错,不错,没看到多少锈蚀的痕迹,保存挺好的

网友A:
成色不错,洗衣机还需要两个吗

网友B:
这都打黑,还真是打黑成瘾!恭喜!

网友C:
这个洗衣机很抗造的,我家一共用 着三台,其中两台是京东上买的,好像是XQB65。最早的一台都10年了,一直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 元作 』拆松下洗衣机 XQB55—Q521U ,排水管换方向!先展示名牌标识。

固定螺丝 ,我说没拆开 ,原来是 ...

内部成色也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色不错,洗衣机还需要两个吗

只要大品牌,价格便宜,就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打黑,还真是打黑成瘾!恭喜!

这货测试好的,至少三四百  ,打黑,一百送到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洗衣机很抗造的,我家一共用 着三台,其中两台是京东上买的,好像是XQB65。最早的一台都10年了,一直很 ...

确实很耐用 ,一分钱一分货 ,大品牌质量还可以

网友:
卧槽,成色这么好,100赚大了

网友:
和我现在用的一样样的洗衣机,这货很耐操,我的就没有这么新了,面板发黄,外壳有少许锈,但功能都正常,比我老家那美的的不知道摔了几条街

网友:
谢谢分享。。。。黄尚多才多艺,全能也。。。。。

网友:
这个洗衣机很皮实,我11年买的一个和这个外观差不多,唯一区别是6.5公斤的,也是松下,到现在还像新的一样。

网友:
洗衣机还能改出水管啊,第一次见

网友(2020-10-06):
最大的缺陷是下面一段排水管过三四年就容易破,没发现吗?

网友:
结构跟 小天鹅 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