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固态+盒子怎么这么慢?

楼主(2019-06-10):
玩够了U盘,就想弄个固态硬盘+盒子试试。购了一个创见256G的2242固态硬盘,购了一个Type-A ENCLOSURE,NGFF SSD 的盒子。在电脑上认成本地磁盘。装好后分了两个区,一个区做成了启动盘,另一个区用来存储资料。在2.0的口上,往里复制东西,大约40M/秒。复制了130多G的资料。在另一个电脑的前置3.0的接口上试,(里面有130多G的资料)往里面复制资料,才每少30多M,怎么会这样呢?又测了一下速,显示也就是这么多。这也不正常呀。

楼主:
盒子的主控是1153E

楼主:
还没有机械硬盘快呢

网友:
USB口接触不良

网友A:
插3.0接口不一定运行在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3.0接口不一定运行在3.0。

同一个USB3.0接口,往DIY的U盘里复制东西就达到175M每秒呢,应该不是接口的问题。

楼主:
同一个USB3.0接口,往DIY的U盘里复制东西就达到175M每秒呢,应该不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B:
咋没考虑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没考虑供电问题

看网上有这样组装的,速度都是几百M每秒,怎么到我这儿速度就上不去呢?供电问题应该是盒子已经可以了吧

网友C:
你这很明显工作在usb2.0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很明显工作在usb2.0模式

准备把盒子退了,再买一个盒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准备把盒子退了,再买一个盒子。

我有盒子你要不要 jms578的 ZOMY的,带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盒子你要不要 jms578的 ZOMY的,带盖子

发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