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固态+盒子怎么这么慢?

楼主(2019-06-10):
够了U盘,就想弄个固态硬盘+盒子试试。购了一个创见256G的2242固态硬盘,购了一个Type-A ENCLOSURE,NGFF SSD 的盒子,店家显示盒子的主控是1153E。在电脑上认成本地磁盘。装好后分了两个区,一个区做成了启动盘,另一个区用来存储资料。在2.0的口上,往里复制东西,大约40M/秒。复制了130多G的资料。在另一个电脑的前置3.0的接口上试,(里面有130多G的资料)往里面复制资料,才每少30多M,怎么会这样呢?又测了一下速,显示也就是这么多。这也不正常呀。

34 秒前 上传

34 秒前 上传

34 秒前 上传

楼主:
这还没有机械硬盘快呢

网友A:
usb3.0上快,2.0就算了

网友:
要试就接主板上面的接口试,机箱前面板的3.0不一定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3.0上快,2.0就算了

关键是3.0的口上也只有30多M呀

网友B:
是不是接口有问题工作在2.0模式下了?换后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接口有问题工作在2.0模式下了?换后置试试

不知怎么回事,插在后置USB3.0的接口上,电脑上什么也没有显示,在前置上倒是能显示。

网友:
驱动不正常吧,驱动人生更新驱动试下吧

网友C:
USB头的触点问题。我买过一个盒子新拿到就只能USB2.0速度,把里面的3.0触点撬起一点就行了

网友:
店家显示盒子的主控是1153E。真实的主控是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3.0的口上也只有30多M呀

很有可能3.0接口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头的触点问题。我买过一个盒子新拿到就只能USB2.0速度,把里面的3.0触点撬起一点就行了 ...

具体如何操作?能上个图吗?

网友D:
简单,跟接触不大,主要是兼容性
1153e 多个固件, 你升级固件吧
我ocz arc100 目前只找到一个硬盘盒能正常读写不降速

就是H1 在论坛卖的火的19一个的 JMS576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跟接触不大,主要是兼容性
1153e 多个固件, 你升级固件吧
我ocz arc100 目前只找到一个硬盘盒能正常 ...

求pm链接,哪里有19的盒子

网友:
培训 h1
版上一堆了
缺点没有固件升级
待机10分钟会睡眠
性能没有问题
兼容也不错
不过装上盖再拆就费劲

楼主:
固态+盒子,被认成本地磁盘,设备管理器中认成了SCSI disk Device.

那个1153e的盒子退货了,又换一家的领航员i8A,在2.0接口上速度没差别。等几天去另外的电脑上的3.0的接口上再试试。只不过,这个领航员i8A,装上硬盘后,在WIN10下能找到硬盘,能正常读写使用。反而在BIOS里找不到硬盘,因此,硬盘虽做成了启动盘,但也就不能启动了。正在找原因呢。

网友D:
SCSI 是uasp
1153e 可以关闭了uasp
有时候 开了uasp 兼容性会更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SCSI 是uasp
1153e 可以关闭了uasp
有时候 开了uasp 兼容性会更多问题

表示感谢!又换一了一个盒子,速度没试,但启动不错。

楼主(2019-07-23):
换了一个盒子,问题解决了。

补充内容 (2021-1-29 19:37):
速度没有上去,3.0的口下,写入大文件70多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