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手持式电动缝纫机

楼主(2019-06-10):
在一个空置办公室里发现一个没人要的东西,仔细一看是一个手持式电动缝纫机,但装上四节五号电池却发现只是电机空转,针脚不动 ,针也不作上下往复动作。于是拆机看看里面是什么情况。

原来是从动塑料齿轮的齿牙被磨秃了,看来是没法挽救了。
谢谢观赏!

网友:
从动塑料齿轮的齿牙被磨秃了,也可以修的,上铸工胶,再造凸齿

网友A:
听说3D打印机可以搞定,买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3D打印机可以搞定,买个试试?

捡个破烂,搭个3D打印机。哥,你好幽默哦

网友:
确实没必要修了

网友:
假货宝有你需要的齿轮卖

网友B:
好像是单线摆梭手动缝纫机的升级版,不如手摇缝鞋机的,微型摆梭加微型线轴,双线缝纫好些。我以前买过一个手动缝纫机,摆梭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单线摆梭手动缝纫机的升级版,不如手摇缝鞋机的,微型摆梭加微型线轴,双线缝纫好些。我以前买过一个 ...

你说的对,是单线缝纫机,但不是手动,是电动的。外壳上有插座可外接6V直流电或内装4节五号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