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白光805胶枪,日本产,100-220V、14W,还买了白光胶条,好贵好短

楼主(2019-06-10):
288元一个,应该是日本产的,质量和用料还可以,主要是不会滴胶,枪嘴处有一个钢珠,到达温度后不会从枪嘴滴胶,即使枪嘴朝下放置也不会,防止高温放置时必须枪嘴朝下,加热腔中有一个突起的梁,不知何用,没有什么电路,就是一个保险,但是问题来了,100-220V、14W,对于不同的电压,在没有电路的情况下,不可能都是14W,实测:220V时电流可以稳定在0.63A左右,也就是220V时有14W左右。恒温原理倒是简单,通断瞬间,电流可达1.5A,当温度加热到200度左右,由于温度升高,电阻增大,电流可以稳定在0.63A,也就达到恒温目的,加热元器件为PTC,

楼主:
接着上胶条及说明书照片,实测恒温后的电流值,可以稳定在大致0.63A左右,算算也可以达到14W的功率,14W/220V,比之前用的一把40元自称80W还会到处滴胶的相比要好很多,功率也不虚标。

网友A:
胶枪好不好使无所谓
重要是想体验下那个手套穿着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枪好不好使无所谓
重要是想体验下那个手套穿着怎么样

个人认为,拆修电子产品,特别是元器件、金属、导电导体及PCB背面最好不要用手直接拿,留下指纹影响美观不说,几年后会腐蚀,拆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厂的东西内部很干净,小厂的会留有很多指纹什么的,时间长了会发生腐蚀,我买了一个二手雅马哈功放机,可能由于上家就是经常用手从两边抬,底板上留有指纹的地方现在都没法擦掉腐蚀的痕迹

网友B:
真是贵...我是下不去手,
最多淘点黄胶条加个5块的直柄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贵...我是下不去手,
最多淘点黄胶条加个5块的直柄烙铁

胶枪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电路板上用来固定元器件什么的挺方便,之前的也可以用,就是加热时枪嘴老是滴胶,很不方便,每次使用后还会继续出胶,极不方便,这个就解决了以上问题,不滴胶

网友C:
真TM贵啊,怪不得鬼子现在还活那么滋润

网友D:
配合真空泵和过滤器的话,可以改成吸焊锡工具无需配合烙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真TM贵啊,怪不得鬼子现在还活那么滋润

在日本买的话应该用不了多少钱,东西卖到咱们这里价格至少翻番,利润大头被2鬼子拿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TM贵啊,怪不得鬼子现在还活那么滋润

我也没办法啊,国内买不到同等品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合真空泵和过滤器的话,可以改成吸焊锡工具无需配合烙铁。

没有那么高的温度和功率,就一个PTC加热,而且PTC随温度的升高电阻也会增大,功率更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日本买的话应该用不了多少钱,东西卖到咱们这里价格至少翻番,利润大头被2鬼子拿去了 ...

其实钱也不一定是被日本赚去的,日本的东西要出口中国,在日本要享受出口退税,而这部分税在进口中国时变成了进口关税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高的温度和功率,就一个PTC加热,而且PTC随温度的升高电阻也会增大,功率更会下降 ...

需要一个工频倍压电路,但容易击穿和非隔离等不安全。国内的自行车,零几年已经不能跟九几年永久相比了,都希望让人快点买新车,千元万元等都是轻量化,不像是耐用设计。

网友F:
288元个人感觉不值!某宝上的工业级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288元个人感觉不值!某宝上的工业级也不错

胶枪还好,一次性购买,白光的胶条才是死贵死贵的

网友:
好几百一支枪?

楼主:
对啊,而且还不是现货,期货,一个半月

网友G:
288我还不如去深水宝买28的调温胶枪
这做工要288是真不值,功率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288我还不如去深水宝买28的调温胶枪
这做工要288是真不值,功率也低

这个的功率应该是恒温时14W,预热过程中监测电流是逐渐下降的,恒温时基本可以稳定在0.63A,通电瞬间1.5A。这个不会滴胶是非常好用的,他擦胶的那片垫子是耐高温的,胶帽也是

网友:
这个和黄花的一个很像,黄花也不滴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