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超市打酱油,一个比较奇怪发插排,调节的是什么?

楼主(2019-06-10):
超市路过打酱油发现

网友:
估计要么是个定时的,要么里面可能是可控硅之类的调功率的

网友:
是不是定时排插哦,

网友:
调压插座吧,字数补丁

网友:
大学生宿舍专用偷电插排,楼主没用过吧。我用过。跟这个很像。

网友:
这是时间机器

网友:
这个带散热孔,可能是调节功率的,不过据说可能会降低周围电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
有散热口,应该是可控硅调压。

网友:
减小功率的,超市附近应该有大学

网友A:
大学宿舍专用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学宿舍专用神器

怎么用?定时?
是大学附近的超市

网友:
里边是可控硅

网友:
你买个回去拆机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用?定时?
是大学附近的超市

调压的,比如说烧水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用?定时?
是大学附近的超市

大学宿舍不允许用大功率设备,一接上就被监测到了,然后给你断电了,但是插上这个慢慢将功率从小调大它就监测不到

网友:
应该是内置白炽灯可控硅模块,不过旋钮太突出容易被发现,应该弄成扁平旋钮和带锁盖子,避免被发现。

网友:
这个是大学宿舍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学宿舍不允许用大功率设备,一接上就被监测到了,然后给你断电了,但是插上这个慢慢将功率从小调大它就 ...

因为是电子类工科,所以当年这些是自己做的。没想到商家看到商机了。

网友:
应该是调压的吧,调温、调光都可以

网友:
明显是给电驴充电用的定时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