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4.81元,太阳能别墅LED灯,20珠这么封装就没意思了吧。。

楼主(2019-06-10):
好奇,太阳能的。
到货发现灯珠这么封装的,换珠就不能了。。。。

样子可以,灯有了,就差个别墅了。。。。

带开关

没见光感开关,遮挡太阳能板就亮灯

应该是电路元件功能了,

简单

18650

这是这么质量就不知道了, 肯定不是沙子的。,。

瞧瞧这封装,怎么换珠。

玻纤板及多并~

完成。

网友:
看样子外壳应该不小,可改造空间挺大的

网友:
便宜,坏了直接换板

网友:
厂家本来就不想给你们这些爱折腾的家伙有下手的地方!

网友:
省成本了,以前买的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A:
太阳能电池板发电电压低于电池电压就亮灯,这么判断也没啥问题,因为太阳能电池,本身可以看作一个大的光感传感器

网友B:
不算封装,这就是普通的板上面涂了一层环氧胶,起防水作用

网友C:
电动螺丝刀什么牌子  好像比我的小米档次高

网友:
上个月11元入了一个,没看清楚以为是带红外线感应的,收货拆开气得几乎想一锤终结,那个客服还多次索好评。

网友:
扬扬这个不错,电池还能直接换,偶看有坛友发的是焊线的

网友:
驱动没看到正面,感觉还行

网友:
我买到的才8个灯珠,不过还是吃灰用的

网友:
下一步就是买别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算封装,这就是普通的板上面涂了一层环氧胶,起防水作用

100ml升的环氧胶买了,估计封不成这个平坦的效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ml升的环氧胶买了,估计封不成这个平坦的效果吧。。。

工厂可能有注胶的模具和超声波除气泡机之类的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螺丝刀什么牌子  好像比我的小米档次高

小动X2;“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喜获中奖论坛迷你电动螺丝刀评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8604

网友:
不带感应器的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电池板发电电压低于电池电压就亮灯,这么判断也没啥问题,因为太阳能电池,本身可以看作一个大的光感 ...

是这么个理,不过我觉得不是比电池电压低就亮,应该是很微弱或没有时灯亮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就是不知道电池能顶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