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6813电锤居然坏了。。。。

楼主(2019-06-10):
故障是插上电池一直转,开关无反应了,经过检查发现是MOS管坏了3极互通了这个管有没有什么要求??
还是买个大功率的换上就好??

网友A:
改成无刷,大家都好

网友:
淘宝上有2sk3271,换个就是了

网友B:
插上电池一直转,开关无反应,就不是简单的MOS三级互通的问题了吧?开关内部还应该存在其他问题,比如触点粘连等。如果仅仅是MOS直通,通常现象应该是调速失效,开关正常,我的充电钻出现过类似问题,换了一个更大功率的MOS,问题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成无刷,大家都好

无刷电机控制板出现问题,自己几乎无法修复,一般只能高价更换;有刷的开关坏了,换个总成一般十几元,MOS管的话,几元甚至0元即可搞定。
无刷当然高大上,劲大、好用还省电。但作为动手型玩家+偶尔家用,只选有刷,便宜、实用,关键有玩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上电池一直转,开关无反应,就不是简单的MOS三级互通的问题了吧?开关内部还应该存在其他问题,比如触点 ...

确定是只是MOS坏了,开关用万用表试过负极是断开的按下通松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无刷,大家都好

我这个是放电工地上用的,已经服役了一年了,改的大有电池坐工地一个大有一个6813三个大有电池

网友:
废电动车控制器里拆出两个MOS管,如75N75,两个并联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控制板出现问题,自己几乎无法修复,一般只能高价更换;有刷的开关坏了,换个总成一般十几元,MOS ...

无刷国产驱动器也就三四十元  牧田的驱动器也差不多  只有少部分专用驱动价格炒得高
电控制造成本也高不到哪里去

网友C:
出运费我送你两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运费我送你两个管子

谢谢!早知道不买了我TB已经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