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已解决,jmf608遇上大s颗粒

楼主(2019-06-10):
第一次遇上id是B5打头的大s颗粒,单颗16GB 1CE的L85C颗粒,id是B584643CA904,jmf608工具没有匹配的参数没法开卡,找了一圈667和670的工具,也都没有,请问该怎么开卡,别说换板子了。

还是工具版本的问题,从迅维上找了个upantool上没有的版本,改一下flash.ini顺利开卡,以下附上工具

网友A:
找这个ID 2C84643CA904 的参数修改了就可以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这个ID 2C84643CA904 的参数修改了就可以开了。

直接选这个id开卡失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这个ID 2C84643CA904 的参数修改了就可以开了。

我也有几个JMF芯片主控的固态硬盘不懂开卡。看存储颗粒比较新净,想修复好。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选这个id开卡失败

好像不能直接选的,直接选你要把ID校验去掉 不去校验,或者去参数文本里面建立一个B584643CA904的参数 内容和2C84643CA904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几个JMF芯片主控的固态硬盘不懂开卡。看存储颗粒比较新净,想修复好。可以指导一下吗? ...

图片看看先,有一些颗粒的固件没有放出来的,找我也没办法

网友C:
最近折腾一个JMF60F的坏固态没开出来,一气之下直接拆了做U盘了
你这个开出来,速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折腾一个JMF60F的坏固态没开出来,一气之下直接拆了做U盘了
你这个开出来,速度咋样?
...

大号U盘,连续读写还不如3281

网友D:
感谢分享,此版本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此版本不错

觉得不错可以评个分哦

网友E(2019-07-15):
这个工具还是不能用啊,不能识别闪存

网友(2019-10-06):
怎么改flash.in

楼主(2019-12-26):
引用 网友E:
这个工具还是不能用啊,不能识别闪存

你先确定这个工具里有类似闪存的信息

网友(2021-05-29):
我也有几个这样的盘  下来折腾一下

网友B(2021-07-04):
引用 网友C:
最近折腾一个JMF60F的坏固态没开出来,一气之下直接拆了做U盘了
你这个开出来,速度咋样?
...

你最近还有JMF60F的开卡经验分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最近还有JMF60F的开卡经验分享吗?

没,主控性能渣,比较少玩这个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