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1N4007降压问题请教

楼主(2019-06-10):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啊,昨天在鼓捣一个诺基亚电源,5v转到4.5v,实测电源电压为6.64v,寻思着连上3个1N4007差不多就是4.5v,但是发觉电压反而高了,就又接了两个,发现电压又高了,到8.74v了,真不明白了,请大神赐教

网友A:
弄出了个倍压还是激发了潜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出了个倍压还是激发了潜能

是啊,我近期打算发电了,直接并网,这样就能实现一个亿的小目标了吧哈哈

网友:
这年头,还有人不知道要带载测试的???

网友:
可能纹波太大,万用表电池差不多不够了。。。。等等,总之是测量问题。不是二极管问题

网友:
二极管降压是相对的,不保险,接一个317比较保险。

网友:
先换个表电池,确认万用表没毛病,另外要加个小负载再测

网友:
换真有效值表测

网友:
看看火牛内部可有整机管可拆吧。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B:
空载测的吧,加负载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测的吧,加负载试一下

好的,周末再试试

网友:
没负载,带载测试就不会了。

网友C:
数字万用表测开关电源的电压有时候会有很奇怪的结果,可能和开关电源的干扰和万用表的屏蔽有关系。你换指针就不会有这种奇怪的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万用表测开关电源的电压有时候会有很奇怪的结果,可能和开关电源的干扰和万用表的屏蔽有关系。你换指针 ...

哦,好的啊,回头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