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lenovo R60i笔记本散热风扇强拆后强修

楼主(2019-06-10):
前帖强拆了笔记本散热风扇

温总鼓励修复,正有此意。既能无成本练手,还能做个DIY也许的备件

做点简单的功课

焊下线圈,确实是断了

找到断头,却无法接骨

牙一咬,拆

看到断头时,也快拆完了

无其它漆包线,就原汤化原食,每个绕组减5圈重新绕好

焊好引线

测量通过

上板

强拆时破坏了电机基座注塑固定,基座底板也翘曲了,整平底板嵌入支架,插入风叶观察扶正基座

背面缝隙处,点502固定基座的底板

上垫片

对准卡位

按上定子部分

电流在标称的0.24A附近

再检验一下风叶旋转平面是否碰擦散热器板

无忧

准完美修复,又多了个吃灰的备件
谢谢你路过!

网友:
能且愿意自己绕线的都是大婶!

网友:
原来的挑起来退一圈再搭焊,也能修吧

网友:
这技术比较牛了

网友:
牛!这芯片级维修。

网友:
阻值比原来的小了,加个小电阻可好

网友:
还能重新绕定子,厉害!

网友:
厉害厉害,我估计是绕不回去了

网友:
修好了吃灰中!

网友:
10多块钱一个风扇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