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拆解』拆老式装饰吸顶灯的分段遥控、驱动器

楼主(2019-06-10):
『X拆解』拆老式装饰吸顶灯的分段遥控、驱动器
偶得一套二手房,地理位置不错,主要看在两端头的房子,客厅有窗户,通风好。
老式的带石膏的客厅吸顶灯,一个人拆根本使不上劲,弄的手臂酸痛了5天左右,还好被我得到了,天花板用木头塞着固定,再没一段时间,整个吸顶灯就会掉下来了。

老式灯,一坨坨的驱动。

猪脚,分段式控制器

两个LED驱动,目测都是好的,LED用的草帽,均串联点亮,看着应该挂了。

还有一个用料不错的驱动,电子交流器,160W,印象中那卤素灯有10个。。。

今天的猪脚,遥控和控制器

遥控比较简单,用12V的电池

遥控哦电路板

编码对上就可以控制了。

用可调电源接好测试,可以工作

打磨正负极后,重新焊接好。

猪脚2,控制器

卸下四个螺丝就可以开盖了,用料还挺足的。

电路板正面,杠杠的

电路板细节图

测试三路均正常工作,就是不知道电容是否有老化。
到时装修新房,就用新的遥控无极开关的吸顶的,这个控制器到时候就改装到电视那边,用来控制电视机顶盒或者风扇吧。

网友:
自己加过继电器嘿嘿

网友:
带单片机的高级货!

网友:
密密麻麻的,现在的驱动一个,很省劲

网友A:
我原来的大厅也用分段控制的,感觉麻烦,还是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的大厅也用分段控制的,感觉麻烦,还是拆了。。。。

我再想弄个开关盒子,控制220V的,然后用来控制电视、风扇、机顶盒,毕竟有偷电设备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