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搜电共享充电宝,充电方式有点特别

楼主(2019-06-10):
朋友出租房里租客留下的,开始不知道是什么东东,扫了下上面的二维码,原来是个共享充电宝,充电是靠下面四个触点,虽然外壳有预留充电口的位置,不过电路板上并没有安装焊点。
5000毫安,不知道有没有虚标

不知道能不能从四个触点找到正负极引出充电

换个角度,拍摄芯片型号

电池貌似没有保护板

网友A:
STM8S003F3单片机控制的,把单片机拆了,找到控制脚短路(需要分析一下电路),估计可以作为普通充放电使用

网友:
目测两边的触点就是充电的,中间两个触点可能是通讯的吧

网友:
eta6884移动电源的方案, 然后找a19t类似三极管的周围对电路的处理, 目测一个8205mos管,电流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8S003F3单片机控制的,把单片机拆了,找到控制脚短路(需要分析一下电路),估计可以作为普通充放电使用 ...

需要注意静态电流,加一个手电筒反向开关,不用时关掉避免过放。

网友(2021-07-04):
充电线用漆包线真的好码?????

网友(2021-10-29):
把电池拆了,其他可以丢垃圾桶

网友:
这个充电宝有些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