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拆解调音台另参谋一下怎么就地取材做功放

楼主(2019-06-10):
拆解调音台另参谋一下怎么就地取材做功放,

调音台
内部

放大芯片

环牛

楼主:
输出左右声道

g in做左右输入?

楼主:
电源板也不错,电容挺大

网友:
这个就是带功放的调音台呀,如果不喜欢调音部分,可以只要主功放板子,自己加前置低放,也可以加蓝牙、插卡播放功能。

网友:
 把功放输入端引出来就好了

网友A:
是的,本调音台带功放。把输入端挑出来,可增加蓝牙,移动存储播放,或者别的前级。

网友:
根本就不需要改,直从line插口用6.35大二环输入信号即可做普通功放使用,且合理利用通道PAN旋钮混合左右声道可以扩展一定声场宽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本调音台带功放。把输入端挑出来,可增加蓝牙,移动存储播放,或者别的前级。 ...

从通道输入加入会更好,增益高且可以用pan扩展声场,另外通道还有两至三段参数均衡功能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