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端午给爸妈装拆散的落地扇,简单折腾下定时器旋钮帽

楼主(2019-06-10):
端午在爸妈家过的,这次过去顺便把他们去年拆散收好的落地扇装起来
两台拆散的情况还不一样

先装第一台

螺丝固定的立柱和底座

这块配重比另一台的更重

装好底座和立柱

这个明显是老爸加装的,加强固定立柱和套管

风扇机头和开关部分也被拆开了,这是要极致节省存储空间呀!

有根弹簧

偶还没拆过这里,只能试着还原
弹簧这样装

长的还要插在下半身这个洞里

OK,就是这样的
再整理好连接线

搞定

前网罩字歪了,摆正

楼下装另一台

楼主:
另一台的网罩、扇叶被拆散了

先装底盘、立柱、机头,过程略过

再装扇叶、网罩就方便了

试的时候发现定时器旋钮帽快断了

找来找去,找到个胶圈,估计不行

后来老爸找出几段铁丝,这截铜包铁丝粗细合适
拧上,压进去就不怕松了

家里几台落地扇都改过微风档
定时器置于OFF,琴键开关1、2、3都是微风,用定时或直接ON就是大风
这样可以先大风,定时结束就是微风,晚上睡觉比较合适

OK,搞定,这样晚上偶也有风吹了
自个家里偶都没拆散,3个落地扇就放空屋里,用大垃圾袋罩上防灰就好

网友A:
微风好评,老年人吹不得大风

网友B:
我去年弄过相似的燃气灶钮钮,用的铁丝加AB胶,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风好评,老年人吹不得大风

嗯嗯,不改的话,睡觉吹最低档的风都觉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年弄过相似的燃气灶钮钮,用的铁丝加AB胶,效果不错。

燃气灶旋钮帽用塑料的比较容易被烤变形,还是金属的好

网友C:
果然虎父无犬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虎父无犬子呀

老爸年轻那会是机修房的,拆装这些还是没问题,就是现在年纪大了

网友D:
天热了,都在打理电扇

网友:
这种最皮实~

楼主:
嗯嗯,电机不烧就能用很久,就算出其他问题都能自己搞定

网友E:
落第,兆头不好啊。。。。。有高考的家庭,现在不适合用落第风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燃气灶旋钮帽用塑料的比较容易被烤变形,还是金属的好

估计是锌合金,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热了,都在打理电扇

偶已经早早擦干净用起来了

网友:
拆的也太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落第,兆头不好啊。。。。。有高考的家庭,现在不适合用落第风扇。。。。 ...

还好偶家没有高考的

网友F:
应该给老人换台空调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锌合金,脆的。

偶撸的美的燃气灶也应该是锌合金的,不知道啥时会碎

楼主:
是呀,装都要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给老人换台空调使用了

每个房间都有空调呢,但不太热的时候吹风扇,空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