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感应灯故障求助

楼主(2019-06-10):
四叶草人体感应小夜灯,感应失效,只有用手直接触碰热释电芯片  或者靠近强热源才能亮起,不知道是哪儿的故障?求解!

网友A:
这个有光眼的白天应该不亮吧

网友B:
不懂帮顶,我也想知道,不过要我折腾肯定可以。

网友:
先换电池试试~

楼主:
电池没问题  电量 电压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光眼的白天应该不亮吧

测试的时候  光敏电阻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我也想知道,不过要我折腾肯定可以。

挺好看的小夜灯 扔掉确实有点可惜。

网友C:
如果能确认电池没问题,能够动作,说明芯片没问题,热敏头损坏概率较大,当然也不排除电阻变质,只不过较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确认电池没问题,能够动作,说明芯片没问题,热敏头损坏概率较大,当然也不排除电阻变质,只不过较少 ...

光敏电阻测试了  强弱光阻值有很大变化,热释电很容易坏吗?那就只能等找到配件  更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光敏电阻测试了  强弱光阻值有很大变化,热释电很容易坏吗?那就只能等找到配件  更换了。 ...

没几个元件,可以先测量电阻看下~

网友:
光敏可能不能拆用黑胶布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几个元件,可以先测量电阻看下~

电阻测量了一遍,有几个在线阻值不对的  拆下来测量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测量了一遍,有几个在线阻值不对的  拆下来测量的,都没有问题

意料之中的,因为这玩意工作温度不高,电流不大,因此,电阻一般没那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