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牧田 4390d 9.6v 往复锯

楼主(2019-06-10):
手里有个牧田的往复锯,现在买不到锯片了。可惜啊!!!
现在拆开给大家看看。

1、正面是这样的。标已经没有了。

2、背面这样

3、头部,很厚的钢板

4、头部正面拍一下

5、尾部,装电池的

6、尾部打开

7、外面很简单,下面准备开内部。内部好像很简单

8、看下细节

9、光线感觉还是调整不好。手机拍照难道只能这样了?

10、拿掉启动保护开关。很多电锯都有类似的保护开关

11、拆掉启动开关的拨片

12、拿出开关

13、拿掉电机。重量一下少了很多

14、拿掉那个大齿轮。这个齿轮很重

15、拿掉往复装置。然后旧没了。只剩下壳了。

16、往复片,感觉总是拍不好

17、换个角度和开个闪光试试?感觉还是拍不好。

18、还是那个装置。放弃抵抗,就这么拍吧。

19、另一侧

20、这个上面原来是有锯片夹片的,现在装上。

21、装上上面

22、大齿轮盘很有重量

23、另一面

24、侧面

25、电机的后面。明显是775电机。

26、外壳有点生锈了

27、里面的是不是铜线?我觉得牧田不至于用铝线吧

28、电机上的微动开关

29、上面拆下来的螺丝。还是很不错的。外壳的背面都是嵌入螺母的,所以还是很结实的。

<完>
谢谢观看

网友A:
结构挺简单,最后3发子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挺简单,最后3发子弹了

感谢子弹,现在正缺这个

网友(2024-11-09):
拍不好是因为你那屋太暗了